载带贴美纹胶带

楼主(2016-08-16):
   如图,那个大侠有没有好的机构供参考,就是在一盘载带中把载带头用胶带贴好

楼主:
第一张是贴好的,最后一张是开始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张是贴好的,最后一张是开始状态

载带盘的过程是人工完成还是有设备自动盘,如果盘用的是人工,盘头贴胶带也是人工做好了,不然中间流转的时候会不会松动啊?

网友B:
难点是找到载带的头,贴胶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点是找到载带的头,贴胶布简单

载带的头可以通过落差找到,就是想不到贴胶带的好的机构,有什么办法吗?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载带的头可以通过落差找到,就是想不到贴胶带的好的机构,有什么办法吗?大侠

一种方法是:胶带通过滚轮,有一机械夹爪将胶带拉出,然后用吸盘吸住,用齿形到刺断,然后吸盘移置到贴胶位置贴胶带,这个拉胶的夹爪上要贴不粘颗粒胶,这种方式锂电池上有应用
还有一种,类似与手工的封箱器,滚轮压住被贴物件,然后移动,胶带贴住后,跟压带轮同轴的刺刀旋转刺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载带盘的过程是人工完成还是有设备自动盘,如果盘用的是人工,盘头贴胶带也是人工做好了,不然中间流转的 ...

载带盘在旋转的过程中可以使其收紧的,也是在收紧的过程中找到载带头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步骤,实现起来感觉有些不简单。

楼主:
国外有这样的机器的,不过就是没看到过,国内没有

楼主:
有没有那个大侠看到有类似的结构,上点图片,也好有个参考啊

网友(2021-04-25):
都2021年了,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好东西,支持了啊,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