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装置导向柱上的小滚珠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6-08-16):
今天在一个冲压件厂看见的模具装置,对那四个导向柱很有兴趣,听做模具的师傅说是模具专用配件,导向很精确。摆弄了一下,没有弄明白,有没有大侠用过的,介绍一下柱子下面的弹簧和上面圆柱面上那么多小滚珠有什么作用?

网友A:
那个黄铜的叫无油直线轴承,应该不是孔而是一粒粒小滚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黄铜的叫无油直线轴承,应该不是孔而是一粒粒小滚珠。

谢谢!对,好像就是说的是轴承,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相当于直线轴承吧,只不过滚珠不循环,铜套相当于保持架

楼主:
谢谢!有点明白了,轴承座装在黄铜套上,上下移动时依靠滚珠,滑动摩擦变滚动摩擦。弹簧在这里应该起缓冲作用。

网友B:
我之前是直接装四个导柱,结果发现很难将上板通过导柱装下去,偏一点摩擦就很大

网友C:
模具导向套,又叫自润滑铜套。弹簧有缓冲作用。

网友:
上下模合模时起导向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是直接装四个导柱,结果发现很难将上板通过导柱装下去,偏一点摩擦就很大

我也有和您类似的疑惑,四个导向柱,加工精度需要多高,才能装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具导向套,又叫自润滑铜套。弹簧有缓冲作用。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和您类似的疑惑,四个导向柱,加工精度需要多高,才能装配上去?

这种滚珠导套一般用在高精度模具上。

网友:
现在正做一个工装,和这个有些相似。

网友:
珠是滚动体,原来是内外圆柱摩擦导向,把原来滑动副变成了滚动副,珠在内外圆柱面上纯滚动

网友D:
这种直线轴承与密珠轴承有什么区别?密珠轴承外圆磨上也有用来做回转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直线轴承与密珠轴承有什么区别?密珠轴承外圆磨上也有用来做回转作用的

不是直线运动?是旋转运动吗?

网友:
滑动摩擦变为滚动摩擦

网友E:
弹簧应该是起缓冲作用,这个钢珠是一个整体的,有三个件组成的,变相的等于直线轴承一样,只是直线轴承的磨损是外部件,这个磨损的是内部件,这个外面应该有个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弹簧应该是起缓冲作用,这个钢珠是一个整体的,有三个件组成的,变相的等于直线轴承一样,只是直线轴承的磨 ...

对,上模的轴套套在铜套上,和铜套一起上下滑动。

网友F:
导柱有滑动跟滚动两种。
你这个是滚动导柱衬套(铜圈加滚珠)。
滚动一般没有间隙比滑动的精密,同时不容易卡死,合模时容易装配。
但是滚动没滑动经用。

弹簧是防上衬套掉下来的,才不是缓冲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导柱有滑动跟滚动两种。
你这个是滚动导柱衬套(铜圈加滚珠)。
滚动一般没有间隙比滑动的精密,同时不容 ...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和您类似的疑惑,四个导向柱,加工精度需要多高,才能装配上去?

把你整个结构装好后再装导套,靠导柱定位导套,导套是粘上去了,这种加工要求就不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