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攻丝机以及人工攻丝漏攻丝问题

楼主(2016-08-16):
我们公司存在一个攻丝漏攻丝问题,一个钣金件有许多攻丝孔,不管是人工攻丝还是自动攻丝机攻丝,都会存在漏攻丝的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解决?从设备,制度,工艺方法等角度考虑?

网友:
CNC攻丝,人不可靠只能相信机器。

网友:
做个模板去套,套不下去就有孔没攻丝

网友(点评):
切削丝锥攻丝前后底孔径不变。

网友:
装个计数器,不攻满指定的数量无法从工装上卸活。

网友:
人手攻丝是有可能漏,数控机床是不可能漏的,如果漏的话,只可能是数控编程时漏了。

网友:
可以做个模板放在需要攻丝的平面上,再有攻丝的部位模板上也开有稍大一些的孔,按照模板上的孔挨个加工。

网友:
什么产品(看不到图片??),加自动检验功能!

网友:
可以从管理上想办法,无需改变工艺

网友:
做过简单的标记功能,自动攻丝机加装个图颜色装置,攻丝到位了,图颜色自动上色,专业更容易检查哪个漏了,其实漏攻丝都是人为问题,不嫌麻烦,攻完一个放个堵头在上面做标记,全部做完再检查一下,都放上了就ok了,取出堵头。

网友:
自动攻丝机都有计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