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方式的问题

楼主(2016-08-16):
数控机床进给轴的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给驱动器,驱动器再反馈给系统;(一般半闭环用这种反馈方式)

另外一种是伺服电机编码器直接反馈给系统;(一般全闭环,也就是加光栅尺时用这种反馈方式)

是这样的吗?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有知道的社友请说一下,谢谢。

网友:
后者精度高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

网友(点评):
我想问的是反馈时为什么有的经过驱动器,有的不经过驱动器?

网友A:
伺服电机的旋转编码器反馈给伺服驱动器,形成速度环和位置环的控制,伺服驱动器再反馈给数控系统;而闭环系统的直线光栅尺测量的机床实际移动距离,直接反馈给数控系统还有反馈给伺服驱动器。

网友(点评):
而闭环系统的直线光栅尺测量的机床实际移动距离,直接反馈给数控系统还有反馈给伺服驱动器。 层主的意思是全闭环时,电机编码器可以反馈给系统,也可以反馈给驱动器,是吗?

网友B:
选用全闭环,一般是由于伺服电机与输出轴之间有其它传动及减速部件,如减速机,同步轮等,为消除这些部件的误差或打滑等影响精度的因素,在最终执行端即输出轴加装第二编码器(光栅尺),至于硬件连接,各家品牌不一样,不过最终的控制及运算,都是在控制系统内的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谢谢层主回答。

网友(点评):
我的疑问是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给驱动器,驱动器做什么用?也就是驱动器接收到伺服编码器用什么用呢?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的旋转编码器反馈给伺服驱动器,形成速度环和位置环的控制,伺服驱动器再反馈给数控系统;而闭环系 ...

字面上说直线光栅尺反馈给驱动器和系统,不是电机编码器,编码器反馈只能回到驱动器,由驱动器反馈给系统。
说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点评):
层主说的应该是对的。

网友(点评):
编码器反馈给驱动器后,驱动器怎么处理这些信息,请问层主知道吗?

网友:
半闭环用电机自己的编码器,反馈给驱动器之后有几种模式,一种是经过处理之后给上位机判断,还有一种是到位停止后微动来保证精度,这个好像是驱动器自己偷偷完成的,还有其他模式我也没用过。
全闭环不用电机的编码器,直接测量末端的位移量反馈给上位机,比如用光栅,位置传感器等,但是这些传感器产生的信号给到上位机的过程也是需要处理的,有类似放大器的东西在回路中负责处理这些信号。
因为伺服驱动器比较厉害,直接集成了这种处理信号的器件,所以编码器反馈给它,由它处理好了再给上位机。
楼主不能像理解步进驱动器一样理解伺服驱动器。它不仅是发脉冲那么简单。

PS :没翻资料,根据印象写的,哪里说错了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的旋转编码器反馈给伺服驱动器,形成速度环和位置环的控制,伺服驱动器再反馈给数控系统;而闭环系 ...

电机编码器反馈给驱动器,驱动器再反馈给数控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用全闭环,一般是由于伺服电机与输出轴之间有其它传动及减速部件,如减速机,同步轮等,为消除这些部件的 ...

第一编码,即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做速度反馈,用于电机的速度环控制,第二编码器,即输出端编码器(光栅尺)做位置反馈,用于系统位置控制

网友:
我来说一下大概的控制过程吧,帮助楼主理解:
上位机发指令给驱动器,命令移动到某点,需要的转数都是跟据设定参数计算出来的,驱动器执行就是,具体的转数就是由编码器反馈。这种方式的缺点是零点会漂移,重复精度不够高,需要归零装置。有些要求精度的地方就加了光栅或者差变等直接测量位移的传感器,反馈到上位机,上位机觉得超出允许误差了再发一个补充指令,让驱动器驱动电机再动一下(实际可能不指一下,这是衡量控制策略好坏的关键之一)。

另外再补充一点,现在的驱动器上也有自带控制卡的,可称为驱动控制器,甚至还有带PLC的,可以写程序,控制上说的上位机和驱动器不要和实际中混淆了。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层主。

网友(点评):
层主的意思驱动器中也有PLC装置,可以写程序吗?因为我是搞机械设计的,对这块还真不太熟悉。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点评):
是呀,谁能更详细的说一下呀。

网友:
伺服电机编码器是反馈给驱动器作闭环控制的,有很多系统在伺服电机外又加了个绝对值编码器实现位置及速度的双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