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物品是用什么机器做的

楼主(2016-08-16):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用什么机器做的,非常感谢

楼主:
这是个铝件

网友:
应该是挤压铝型材,表面红色氧化处理后,再加工表面的图案,或者氧化之前,用特殊方法遮挡图案,氧化后去除

楼主:
是氧化铝型材,不过不是遮挡的,是车出来的

网友:
买的铝型材,然后铣出外面的光面?

楼主:
是铝型材,氧化的,不过亮面是车出来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机器干出来的

楼主:
外表颜色是氧化的,氧化完了,在做出来的亮面,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这个是型材料完了氧化的颜色,亮面是车下去的有凹面,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机器做的

网友:
楼主能否一次表述完整点呀?

楼主:
这个是个型材料,完了氧化的红色,就外面的亮面四方的圆的还有那个三道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用什么机器做的,非常感谢

这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用什么机器做的,非常感谢

这个不知道怎么车出来的

网友:
表面的图案可以用含有分度头的数控机床加工,加工的难点应该是加工程序的编写,其实用三维编程生成程序的话也很简单。

楼主:
那加工一个要多长时间呢

网友:
应该专机 挤压 铣削 之类
整根送料 加工的
不能是单独干的

网友:
氧化后的铝型材+铣加工+切断。

网友:
型材,分度头,卧式铣床

楼主:
有具体的加工机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个型材料,完了氧化的红色,就外面的亮面四方的圆的还有那个三道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

得先分析面是原来的金属颜色还是加工后的颜色!这对分析工艺很重要,你不表达清楚让别人怎么判断?

网友:
这个图案应该是后来加工形成的;或者有专用设备对整条铝管进行表面图案的加工。
单独加工也可以,五轴的加工中心。

网友:
前面的工序不用说了,表面的花纹是用圆管批花机制作出来的,如图所示,就平常戒指和手镯上的花纹都是这么加工的

网友:
怎么一直喊车,你没看加工花纹么,都是轴向你怎么车。

网友(点评):
您说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