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液压马达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6-08-16):
各位前辈:
  你们好!
  初入机械行业,对好多问题不懂,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求助一下大家,
望各位前辈能够多多指导
  条件:工程车,总重量约为2吨,采用液压马达驱动,工作时的行进速度约为6m/min。
  求助:1.液压马达应该采用哪种类型比较经济;2.液压马达的转矩该如何确定;3.是否需要安装减速器;4.是否需要加装平衡阀;5.是否需要制动系统。
  以上问题,还望各位前辈多多指导,在这里谢过大家了。

网友:
摆线液压马达,低速大扭矩液压马达,QJM钢球马达

网友:
楼上两位都是行家,同意。
1、行走机械首选摆线马达,就是在于低速大扭矩。
2、要知道你的轮子直径才好确定扭矩。
3、是否需要减速,要看你的行走速度要求,有的比较低速可不用减速机。
4、平衡阀要看工况。
5、制动在行走机械里是必须的

网友:
摆线马达,扭矩根据你的工况查公式去算,一级减速还是要的,制动器要加,必要的油路保护也要有。

网友:
因为你的速度太低,小排量选摆线,还得减速,大排量直接上内曲线,或者五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