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6-08-16):
假如一个电机缓慢旋转向下运送一个重物,如果这个重物忽然增重,会不会造成电机超速?小白表达不是很好

网友A:
应该不会,这个应该算是载荷不均匀,在电机转矩范围内的加重,对电机转速应该没有影响。

网友:
不会的,但对电机本身影响不好。

网友:
打个比方:你的能力是可以扛10公斤以5公里/小时的速度行走,你开始的时候扛5公斤以5公里/小时的速度走,中途有人给你增加2公斤,只要没有超过10公斤,你依然有能力以原来的速度前行。

网友:
不超电机负荷就好,偶尔为之没有多大影响,经常这样对电机肯定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这个应该算是载荷不均匀,在电机转矩范围内的加重,对电机转速应该没有影响。

异步电机,转矩与转速相关;同步电机,转矩变化,转速瞬时有轻微变化。

网友:
以步进电机为例,若这个增重在电机的最大转矩范围内,没有影响;若超过,就会出现所谓的丢步、失步等现象,我想应该会速度略增加吧。仅供参考。
若三相异步电动机超载,电流增加,电机定子线圈加速发热,时间长了会烧电机。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