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焊怎么处理

楼主(2016-08-16):
        请点击放大,是一个货梯井道,平层时有个焊接小平台脱焊了,1,2是门,3是方管,4是井道,5是电梯,67是角钢小支架,斜放的,因为是墙体受力。89是 方管开焊处。由于叉车出货很重,最可能的是电梯轨道变形,导致电梯把平层的焊接铁板方管组合件从固定处拉出。有什么好方法,最好不要焊接,将方管固定好。方管两头是焊接在井道角钢上的。中间还有3处用角铁斜焊在井道上的。67两处是分别用一个大膨胀螺丝固定在墙体上的。初步考虑多加几处膨胀螺丝,但角铁上方不用电焊,怎么处理呢?挺麻烦的

补充内容 (2016-8-17 18:45):
左边是竖直井道的剖视图,右边是井道的正视图,相当于在电梯里面看墙壁上的支撑件。已经找人帮忙焊了,心里挺过意不去。下次再坏,就用大家的意见,角铁方管穿心固定。毕竟是简易货梯,原厂家做的不是很规范和精密了

网友:
完全没看懂

网友A:
上照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照片吧

是啊,上图吧,看图可以节省很多文字的描述。

网友B:
左右打膨胀螺丝,二个角铁块,把方管钻穿,用长螺栓穿过去,左右角铁块用两螺母固定。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高人指点啊,确实比较实用的方法。

网友:
上的图真的没看明白。但理解楼主的意思,不焊接的的办法,就是螺栓连接了,钳工现场钻孔,把紧了。

网友:
图不全,看不见6,7在哪?

网友:
没有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右打膨胀螺丝,二个角铁块,把方管钻穿,用长螺栓穿过去,左右角铁块用两螺母固定。参考一下。

客气客气。

网友:
上图介绍可以节约大家的时间

网友:
开焊了,打磨,开破口,从新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