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件惹出来后的公差为啥变大?

楼主(2016-08-16):
冲压件惹出来后的公差为啥变大?
精冲件厚度公差为5+/-0.06,然后去热处理,热处理后的成品厚度公差为5+/-0.21,请问热处理的变化有这么大??

网友:
这两张图根本看不出哪块是冲压的,哪块是厚度

网友A:
冲压后为什么还要热处理?

网友:
会不会是热处理变形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压后为什么还要热处理?

应该是为了提高整体性能,冲压前热处理,会增加冲压难度。

网友:
电镀尺寸会加大,氧化会变小。

网友(点评):
为什么氧化后会变小?

网友:
是的,材质、加温时间、温度都有影响。学会做数据

网友:
做的什么热处理?材质啥

网友:
这张是工艺图,并不是实际尺寸。
1.因为热处理前有拉伸变形,厚度方向变形量按柏松比计算;热处理后一部分应力释放,厚度增大
2.原来平面度会在热处理后变差,板材有卷曲或者波浪型形状公差,测量用不同方法测厚度数值不同,公差放大

网友:
热处理是会令到工件变形的,这点应该是正常现象吧。

网友:
热处理后一部分应力释放会使得厚度增大,

网友:
热处理对厚度有影响,个人认为没有这么大,但热处理变形会导致上下表面平面度降低,导致测量的厚度公差增大。楼主可以考察一下平面度热处理前后的变化

网友:
热处理后公差变化很正常,这要自看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