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中心刀库问题?

楼主(2016-08-16):
加工中心卧式刀库更换刀套步骤?是否要把大轮子取下来更换?

网友:
这个不需要吧。

网友:
个人认为肯定不需要的,看一看说明书。
之前在某工厂,工人更换冲床的电机皮带时,将冲床上部分全拆了,才能更换皮带;我一看,怎么可能换个皮带这个大工程,马上找说明书来看看,冲床说明书有对换皮带的操作说明,床身接近主电机附近有左右二个可拆卸的楔块,先拆一个,塞进皮带,装回,再拆另一个,塞进,再装加楔块,就行,非常简单。

网友:
不需要,装完刀套后需要调节一下的。

楼主:
打电筒仔细观察了下,结果是这样的简单!

6MM内六角处把M6的螺栓拆下来,刀套就可以了,在百度里搜,还要拆大轮,修理设备,重中之重,是仔细观察

网友(点评):
刀库安装时有定位键的。

网友(点评):
楼主,这是哪家的刀库呀?

网友(点评):
楼主,这是哪家的刀库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电筒仔细观察了下,结果是这样的简单!

广州宏力,24刀位T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