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阀体用了喷漆之后用香蕉水浸了之后很快生锈的问题

楼主(2016-08-16):
请问各位前辈们的工厂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香蕉水不是有防锈功能的吗?怎么阀体内部和表面很快就有锈迹了呢?你们有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呢?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A:
第一次听说香蕉水有防锈的功能?

网友:
你的使用有问题吧,香蕉水没有单独的防锈功能的吧!
香蕉水(banana oil)又名天那水(thinner),是无色透明易挥发的液体,有较浓的香蕉气味,微溶于水,能溶于多种有机溶剂,易燃,主要用作油性涂料、喷漆等的溶剂和稀释剂。

网友B:
正常步骤是不是:
1. 天那水除油
2. 稀盐酸或者稀硫酸除锈
3. 清洗烘干
4. 涂上防锈油漆,金属面涂上防水油脂
你是不是直接做了1.和4. 忘记做2,3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步骤是不是:
1. 天那水除油
2. 稀盐酸或者稀硫酸除锈

我猜是直接把香蕉水当防锈油涂了……

网友:
多找几种防锈剂

网友C:
有机溶剂 溶走了 防腐剂...阀芯直接暴漏在腐蚀环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香蕉水有防锈的功能?

恩   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步骤是不是:
1. 天那水除油
2. 稀盐酸或者稀硫酸除锈

貌似步骤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机溶剂 溶走了 防腐剂...阀芯直接暴漏在腐蚀环境了...

我去了解了解

网友:
香蕉水是混合的有机溶剂,肯定是把油溶解了,然后再腐蚀环境里面生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