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接近开关控制传送带启动停止可行吗

楼主(2016-08-16):
       请教大神,想利用接近开关的信号控制传送带的启动和停止是否可行?如图,在黄色托盘上红点的位置感应接近开关,控制传送带间歇运动一个固定的距离,这种方法可行吗?大神们给提些意见吧,小白不怕被喷。

网友:
原理上说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可行的,个人感觉要控制的信号有点多了

网友:
您的位置控制精度是多少?

网友:
可以啊,但要看你的精度要求是多少。可以改用伺服或者步进

网友:
像楼上说的用伺服或者步进马达,用输送带可能会存在打滑的可能,条件允许的话最好用同步带或者带附件链条。控制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考虑运动到位停止后再加精确定位。

网友:
原理可行,但实际应用中应考虑运动速度和惯性。惯性大定位控制精度不高。

网友:
要看你的精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A:
肯定可以的!如果那是金属的,接近开关就行;如果是塑料的,光电开关就行,那种是一边发出光,另一边接收光的光电开关。

网友B:
可以的,这样干过的,偏差几毫米,只要你没那么高要求就行,再一个,就是输送带速度慢一点,

网友C:
可以的,我以前也这样干过,哈哈

网友:
应该行具体可以再调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这样干过的,偏差几毫米,只要你没那么高要求就行,再一个,就是输送带速度慢一点,

层主精研丰富,我正好也遇到这个问题,麻烦问下层主,你当时控制的输送带速度是多少?负载大概多重?
电机需要带刹车不?什么样的电机?

网友E:
一般应该布置两个为一组,第一个个减速,第二个停止,供参考

网友(点评):
变频吧,用调速电机..

网友:
如果精度高是不可以的, 因为你是间歇机构。无论你是用伺服还是步进,如果你用传输带本身的位置定位到时候你就会发现停的位置偏移会比较大,当累计到你的最终位置时就不能用了。要是用检测产品来定位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前提是你的精度要求不高。10mm以上。

网友(点评):
如果终点位置停止,可以用这种结构。间歇结构一般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层主精研丰富,我正好也遇到这个问题,麻烦问下层主,你当时控制的输送带速度是多少?负载大概多重?
电 ...

我想配合私服电机使用,如果误差几毫米的话应该没问题,伺服电机能够实现这种启停启停的运行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我以前也这样干过,哈哈

你是配合什么电机使用的,我想用私服电机,能实现这种启停启停的运行方式吧,你是如何运作的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我的也是启停作用,步进就行了。

网友(点评):
我是步进电机,液是启停方式。我的输送链板上有挡板,所以是以接近开关检测挡板位置实现输入型号,实现启停。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可以,不过要用步进电机!

网友:
可以完全可以...精度也很好...以前用东方无刷直流电机做滚轮线出来精度不错,,,驱动器能设置加减速时间不会急停急启的

网友:
可以的,用带刹车单元的变频器拖普通电机,减速时间设短一些,或者用步进或者伺服电机,精度高,响应快

网友:
可以的,就是定位精度不是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应该布置两个为一组,第一个个减速,第二个停止,供参考

好的,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层主精研丰富,我正好也遇到这个问题,麻烦问下层主,你当时控制的输送带速度是多少?负载大概多重?
电 ...

电机要刹车的,用的普通的调速电机,因为这种减速机是有些间隙的,所以感应到开关刹车后,是有些偏摆间隙的,要求不高的话是没问题可以用的

网友:
步进电机即可

网友:
距离是多少?电机频繁启动

网友:
当然可以   使用光电开关就可以

网友:
用接近传感器配合直流可调速马达即可实现,定位精度应该还可以,速度不宜过快,如果太快的话,使用PLC内部的程序(传感器信号下降沿)也可以控制,总的来说这个方案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的!如果那是金属的,接近开关就行;如果是塑料的,光电开关就行,那种是一边发出光,另一边接收光 ...

如果精度高的话,开关感应到,电机停转,但是你考虑了电机惯性了吗,电机断电之后由于惯性因素还是会转动的,不一定能停到想要的位置

网友:
一般都不会用接近开关控制启动停止的,因为开关感应以后,电机断电,但是电机转子有惯性,速度快的话不会立即停止,怎么停到需要的位置,这种可以用步进电机,发送到达位置所需的脉冲数给电机,停到位之后,接近开关感应,然后给信号到下一步动作,接近开关是这样用的。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 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