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两种不同宽度的皮带输送机区别

楼主(2016-08-16):
一种较宽的,另一种是两列窄皮带组成的 请问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在什么样的场合应该应用哪种?各自的优缺点,麻烦知道的大哥们指点下,谢谢!

2种皮带线区别?

2种皮带线区别?

网友:
轻载先后者

网友A:
皮带的宽度应该与载荷有关,宽的就是载荷大的;而皮带型号就有宽度,而型号按载荷、转速等计算出来的,看设计手册或机械设计。

楼主:
还有他们的结构形式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B:
自动化程度低的不需要托盘的选一类。
自动程度高的需要托盘举升定位选二类。和载荷无关。以为什么载荷这两种都有对应的结构。

网友(点评):
灌水吧。我只能灌水赚积分了

网友C:
这个与载荷有一定的关系,主要是如果面积较大的,但是载荷又比较小,这样就可以选择后者,如果载荷大,面积大,那就得选前者,因为还是需要加底托的。

另外,楼上也有说的,就是看结构功能需要,如果需要在皮带线中间加一些顶升一类的机构的,也是需要设计为后者

网友(点评):
你可以问博士有无区别: 他会第一步问你选择哪类传输带形式。然后才会问你载荷。 这两类都有对应的载荷,所以第一步一定是先根据使用条件选类型,然后才是载荷。在选类型时不能加入载荷概念。

网友(点评):
但是这两类都有载荷范围。不能超他的最大和最小。是真的。

网友(点评):
加托盘的结构一定不会选择第一类。具体原因就不说了。第一类一般只用与传输零件。不适用于在线体上直接工作。

网友(点评):
博士是什么?你的传送带类型怎么选择的?只是按照自动化程度吗?

网友(点评):
设计要综合考虑,没有第一步怎么样,第二步怎么样。完全流程化的作业是错误的,设计不能形成闭环,无法验证原始条件的正确性,所以设计也是需要闭环,最终要去验证初始条件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载荷轻重两种形式都有,我也没说没有啊,但是要综合考虑。

网友:
我以前公司里面有,第一种流水线,第二种自动化流水线!

网友(点评):
一般生产型企业都是这个结构形式。

网友(点评):
恩恩,基本就这两种,根据实际情况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化程度低的不需要托盘的选一类。
自动程度高的需要托盘举升定位选二类。和载荷无关。以为什么载荷这两 ...

有道理貌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与载荷有一定的关系,主要是如果面积较大的,但是载荷又比较小,这样就可以选择后者,如果载荷大,面积 ...

嗯,了解

网友:
皮带宽度宽,驱动滚筒直径要求大一些,皮带运行的阻力大,张力大,电机功率要求大一些。

网友:
看大神们的讨论,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皮带的宽度应该与载荷有关,宽的就是载荷大的;而皮带型号就有宽度,而型号按载荷、转速等计算出来的,看设 ...

你好,首先只是技术讨论不涉及其他。忍不住说两句我觉得这是典型似是而非的理论,在误导人。皮带宽度应该首先跟输送物体的宽度有关系,其次,辊筒直径,电机功率,皮带张力等控制载荷大小,跟皮带厚度还有关系和宽度真有那么大关系吗?即使其他条件一样,两者输送的载荷也应该是一样的啊。怎么上来就是载荷呢,冒昧了!如果你仔细想想不对,再反驳我,纯是技术讨论。真心看不了一些貌似很道理的理论

网友(点评):
看来还是有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