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UG中如何画框架结构

楼主(2016-08-16):
比如说一个用40X40X3角钢或者铝型材做成的框架
不会是先计算出没根角钢的长度然后一根根画出来再装配到一起的吧
但是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如何画
希望有明白的高手给解答一下

楼主:
以前是挨个拉伸  但是觉得每次这样很复杂

网友A:
先画根最么的,然后全部用复制求差完成,非常快。

网友B:
如果尺寸大小一样的,可以画好一根后,再用阵列、镜像、复制之类的命令,加快速度。

网友C:
是光画图还是带设计,也就是要经常修改?
对于出方案阶段没必要把截面做的很像,拉伸一个方块,抽壳,做出基本框架,修改到你满意了再细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画根最么的,然后全部用复制求差完成,非常快。

有成角度的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尺寸大小一样的,可以画好一根后,再用阵列、镜像、复制之类的命令,加快速度。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

网友(点评):
也就说,同一种规格的用料,执行“移动复制”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光画图还是带设计,也就是要经常修改?
对于出方案阶段没必要把截面做的很像,拉伸一个方块,抽壳,做出 ...

设计的   我现在用的方法是先画好一个草图然后拉伸    然后把草图复制到其他面拉伸   感觉这样很复杂  做一个框架起码要拉伸好几次   而且复制草图过程中草图丢掉了约束有点麻烦    还有就是在选择复制草图的原点时也有点麻烦

网友:
没有掌握ug的精髓,混合建模和同步建模,这个软件是非常灵活的。
昨天本想录个教程,电脑还没搞好,画一半就闪退了,搞了几次都不行,待会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

40*40*3的角钢,长度一样时,是不是一样?这样的话,只现一根,再用阵列方法,其它几根也出来了。

网友C:
还是不行,分开录的不是很连贯,楼主将就看看吧,主要用到的命令有,移动面,偏置区域,拆分体,修剪体,线性尺寸,角度尺寸,变换,移动等。哦,还有一个被人遗忘了,但是非常好用的功能,基本曲线,这个被隐藏了、要定制工具条,命令-插入-曲线-基本曲线把它找出来。
小失控不知道跑哪去了,你没事也可以看看。@状态失控
灵活性体现在各种基准的选择,慢慢练,多总结。
哦,还有移除参数命令,也要把它挖出来,有时候关联性会影响到操作,可以把参数干掉。这个有利有弊,对于大型的多实体文件要慎重。

链接:http://pan.baidu.com/s/1kVycROz 密码:ei6i

网友(点评):
你的头像是啥?

网友(点评):
一个爪刀的图纸,型号我也忘了。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行,分开录的不是很连贯,楼主将就看看吧,主要用到的命令有,移动面,偏置区域,拆分体,修剪体,线 ...

看了之后受益匪浅   以前太局限了  谢谢前辈指点 !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之后受益匪浅   以前太局限了  谢谢前辈指点 !

客气了,有问题可以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