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给驱动器的信息是如何被处理的

楼主(2016-08-17):
当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给驱动器后,驱动器接收了反馈的信息,怎么处理这些信息呢?直接就转给系统,而驱动器本身不做任何处理吗?
请知道的社友说一下,谢谢!

楼主:
我发了“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方式的问题 ”,有很多好心的社友回复了,再次非常感谢!
但我可能表述的不清楚,我想知道的是: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给驱动器,驱动器怎么处理反馈的信息呢?
请知道的社友回复,谢谢!

网友:
驱动器一般都是跟PLC连接的,驱动器会将信息反馈给PLC

网友(点评):
驱动器自身对这些信息处理吗?

网友:
还是翻翻书吧,数字控制技术,讲插补,讲反馈等等,很系统的解释一大堆问题。

网友:
基本都是驱动器处理了 plc处理的少甚至不处理...因为不知道你系统里面取编码器信号没有啊..简单判断,你的plc没有高速模块就处理不了....

网友:
目前,一般的伺服都是驱动器自己处理,上位机(PLC)只是给伺服驱动器指令,速度及位置,即PLC告诉伺服控制器,已多少速度到达那个位置

驱动器里面的控制不需要你写程序的,它是固定功能(位置控制功能),需要设置一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