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剪断设备

楼主(2016-08-17):
就是成品卷的碳纤维一面是碳纤维一面有树脂然后是隔离层,在一定张力条件下怎么剪断,1那种形式比较好是冲断还是剪断,2如果把隔离层和树脂与碳纤维分开怎么剪比较好,要求修剪整齐,不沾刀或者不沾压带结构?有没有照片或者现成的工艺或者机械结构!

网友:
碳纤维材料的加工技术还是美国对中国封锁的重点。

网友A:
试试水刀切割?

网友:
用激光呢

网友B:
有啊,一直都有碳纤维切断机,及专业的生产纤维打包机设备,型号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水刀切割?

树脂固化不能有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一直都有碳纤维切断机,及专业的生产纤维打包机设备,型号齐全。

这个感觉可以啊!什么原理剪裁的啊!用哪种方法啊!要是切割单层碳纤维,不切割后面的隔离层不用超声波的原理还有什么方法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感觉可以啊!什么原理剪裁的啊!用哪种方法啊!要是切割单层碳纤维,不切割后面的隔离层不用超声波的 ...

有购买意向的话,可以直接咨询设备生产厂家,会有专业的回复。
碳纤维切断机好像是采用斜旋扭式滚动刀与定刀切合点移动剪切设计,实现连续高速剪切。

网友:
找专业厂家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购买意向的话,可以直接咨询设备生产厂家,会有专业的回复。
碳纤维切断机好像是采用斜旋扭式滚动刀与 ...

碳纤维切断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切断而不是短纤维,咨询过不合适。关键不能控制纤维的拉伸量!

网友C(2019-06-18):
引用 楼主:
碳纤维切断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切断而不是短纤维,咨询过不合适。关键不能控制纤维的拉伸量!

完成了吗?我现在也需要设计一个剪断碳纤维丝的机构,可否参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完成了吗?我现在也需要设计一个剪断碳纤维丝的机构,可否参考一下

发点照片看看,多长,多厚,什么规格碳纤维,切边有何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点照片看看,多长,多厚,什么规格碳纤维,切边有何要求

要求很简单,就是把一卷24k碳纤维丝切成一段一段的,每段长度可调,切边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