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械人的角度来分析2016坦克两项比赛96B为何掉轮子

楼主(2016-08-17):
坦克两项决赛720高清流畅版 俄罗斯电视一台 中国坦克掉轮仍坚持比赛!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5824143/

大家来分析一下负重轮咋跑丢的了。(以下图片来自网络
损毁过程(GIF)

损毁近照

掉落的负重轮

结构简介

分析
参看第二个负重轮的平衡肘轴承处②,有2个键块和紧固螺栓,通过视频及图片分析,初步判断是:坦克在经过“搓板路障”时,剧烈的起伏地形致使该螺栓断裂①,进而扭翻拉断摩擦减震器连杆③,造成整个平衡肘从轴上脱落下来。

网友:
键块设计不合理。按照设计者的本意,键块是通过螺丝固定在扭杆外环的缺口上,传力是通过缺口两侧面传递。

但是扭杆外环厚度太薄,缺口两面距离比较远,这种“宽而薄”的结果无法固定良好固定键块的方向,所以扭杆受力时在键块上也产生了很大的逆时针扭力,把螺丝硬生生剪断。

这个扭力原本是应该扭杆外环的缺口来承受的,由于缺口的”厚宽比“太小,无法制止键块的扭转。

改进措施……,就不说了。

网友:
螺栓小啦,切断。

网友:
设计师和工厂倒霉了。

网友:
可能赛前检修不到位。

网友:
也有可能瞬间全部车身重量和冲击力落在这一个轮子上,造成的。国之重器,不可马虎!

网友:
很有时效的帖子

网友:
转发一篇相关分析报道,供各位参考。

网友(点评):
哦?有链接吗?

网友(点评):
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009218335201718#_0

网友(点评):
建议楼主关注科罗廖夫的微博,很赞的。

网友:
照片再清晰点就好了。
这种恶劣工况结构中,摆臂肯定采用的是花键联接,并且比较紧。
那个螺栓是端面固定用的.
猜测那个螺栓孔,影响了花键轴联接强度,产生应力集中,所以容易断。
T72整体式结实,在极端情况下,应该算比较好的结构

网友(点评):
是啊,T72的整体式平衡肘结构设计合理,但加工工艺要求高,也许为了简化工艺,所以改成现在这样子。

网友:
之一

8月13日,俄罗斯坦克两项国际比赛的赛场上发生了一个大事件。中国的96B坦克的109车组竟然在比赛中意外的跑掉了一个负重轮。
事情发生后,通过直播观看比赛的很多中国军迷骂声一片,认为中国坦克的质量差劲,可靠性不高,在这三年的国际比赛中,多次出现质量问题,尤其是这次跑掉负重轮,很丢人。然而,事情的真相确实是这样么?
96B坦克负重轮损坏时,109车组的坦克正在跑比利时路。比利时路是用花岗岩石块人工砌筑而成的典型凸凹坏路。该路来源于比利时的石砌路,其作为典型坏路的代表而命名的,路面与跟搓板路差不,这种路面对于坦克的走行系统考验很大。
坦克两项比赛的比利时路面段是在距离起点不远的地方,也就是说第三圈在负重轮掉落以后,车组仍坚持跑完将近一圈,其间坦克即没有掉链子,还使用主炮打出三发两中的成绩。
在2015年8月23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中,号称日本最强的10式主战坦克突然发生履带脱落事故,被救援车辆拖走。而这是这次演习中第二起履带脱落事件,此前还有一辆74式坦克左侧履带脱落被拖走。作为野外机动性能最强的10式坦克掉链子,有些尴尬。10式被称为日本最先进最强坦克,这次的事故表明其液气悬挂系统的可靠性并不如宣传的那么好。
这此96式掉负重轮,和日本10式掉链子的情况很不一样,坦克两项比赛的很多路况设置和速度都与实战有很大差别,比如过坡的时候坦克都是飞起来直接砸到地上,这对坦克悬挂系统的损害很大,所以俄罗斯在决赛的时候直接换了一辆新的T-72B3M来比赛。日本10式只是简单的靶场小展示就掉链子,外加漏液压油,这在质量上有本质的差别。
跑掉负重轮,断掉扭杆,在坦克中故障并不多见。中国的96B坦克在比赛中不减速飞车砸水坑等动作,对前负重轮冲击很大,但速度很快。半决赛第二场,包括俄罗斯的开挂车T-72B3M在内,所有4辆参赛车(1辆T-72B3M,3辆T-72B3)全部故障抛锚,趴窝的趴窝,漏油的漏油,最后全都更了换备用车。

网友:
之二

96B坦克的109车在开掉负重轮以后仍坚持跑了快一圈,履带都还没事。有些人因为96B掉了一个负重轮,就开始全盘否定这个型号,这就有点反应过激了。
坦克可靠性设计和比赛期间的保养是一个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坦克长期存在可靠性较差的缺点。
但这么多天高强度的比赛下来,对参赛坦克的技术状态肯定也有影响。本次比赛的其他国家使用的两种坦克T-72B3和T-72B3M都出现过故障,俄罗斯的车组也多次更换坦克,因为之前坦克爬坡时多次野蛮的“飞行“,巨大的重力加速度把整个悬挂系统都坐坏了。除此之外,还发生漏油以及火控计算机死机的事故。相对而言,中国的96B在这么高强度的使用下,最后一个出现故障,而且在出现跑掉负重轮的情况下,车组成绩还是紧追俄罗斯车组,掉了个轮子掉了以后能不减速越野跑那么远才换车,说明96B行走部份抗损性能非常优秀。跑圈成绩连换车在内就落后了几十秒!!如果这么看96B坦克比T-72B3强的不是一点半点了,你觉得哪个坦克质量更好呢?
其实坦克缺少一个负重轮,也照样能坚持作战,二战时期跑掉负重轮的坦克比比皆是。然而中国坦克最厉害的是,跑掉一个负重轮以后,仅剩5个负重轮的情况下还能维持高速继续跑,这真是五对负重轮的传奇。
中国传家宝59式坦克有5对负重轮,后续的一系列坦克都是在59式的基础上升级改造的,说白了也就是59改,但是名字却起的高大上,比如69式,79式,炮塔也改的面目全非,但是车身还是一样的,所以叫远看炮塔吓死人,近看五对负重轮。
于是有网友编了个段子:请注意请注意,五对负重轮马上起飞。机体拘束器解除,机甲正常,电磁炮稳定,电力正常,冷却正常,自动驾驶仪正常,核聚变引擎正常,启动洪荒之力,起飞~~~
此事其实暴露了96B坦克是59魔改的大秘密。

网友:
哈哈!笑了,坦克在移动过程中连轮子都掉了!看到好像是轴都不见了,可能断了,也可能是轴与轮子的键松脱或剪断了,总之是面目无光,也折射出我国的军工工业的问题很多。

网友(点评):
噢,你好厉害,注册一个月不到,就成了“少将”了。

网友(点评):
注意七月中旬到现在这段时间注册的有好几个都是收钱发帖的....

网友(点评):
收钱发帖,有这样的规则?

网友(点评):
我能理解为是“水军”吗?

网友(点评):
不明白如何收钱发帖?谁发钱?

网友:
坦克相比普通车辆,悬挂只能布置在侧面那一点面积上,也不是橡胶轮胎,出现故障也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
第一次如此了解坦克。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是不应该的。
反映两个问题:
1,设计,测试问题。是否考虑这种高强度移动的需要,坦克机动性能是坦克生存要素之一。当年韩国设计他们的坦克是采集了全国的地形谱来设计疲劳寿命。不要找中国地大不可能采集这样的借口,中国人多,投入的也多。
2,后勤保养问题。像这种运动部分,是要经常保养的。是否按照设计要求来按时进行了保养,保养的时候是否按照使用规程来做。
如果发现这个部件连接有任何问题,那肯定能及时发现。
3,非常担心是设计本身的问题。看过一些关于坦克的书籍。总觉得国内的水平值得提高。也许我们看到的资料都不是最新的,最尖端的。
但是从表现来看,总觉得水很深。
这种特殊产品,希望也能引进民资,相信很多民营或外资会做的更好。
从认识的很多人来看,所谓的航天了,国防啦,核电了,很多所谓的院所都是把任务外包的,其实自己很少做事,还拿那么多工资。也许是时候让能干事的人去干事了。

网友:
改为内螺纹比较好

网友:
还有这内幕啊,多分享啊

网友:
解剖图 看的有点模糊 站在材料力学的角度 超过螺栓的许可载荷使其断裂 又引发了一些列的力学效应 破坏了其平衡条件 致使发生一系列的破坏问题。所以,在一个严谨的机构中 任何一个小问题都会引发很严重的后果 需小心小心再谨慎

网友:
知道啥,这是96的秘密武器之抛飞轮,压死一个跟进坦克埋雷的

楼主:
更多大图来了。

看,左侧的也断了,好在没掉下来。

.

网友:
王洪光点评我军96B坦克 详解为何脱靶和掉轮

网友:
俄罗斯“2016国际军事比赛”胜利闭幕。在俄军主办、并从全军抽调最优秀官兵组队比赛的情况下,我军抽组整建制的部队参赛,取得1个第一名,18个第二名,2项第三名,确实可喜可贺。

作为一名老坦克兵和曾经负责全军装甲兵训练的作训处长,我想就“坦克两项”“苏沃洛夫突击”多说几句。

首先,我不赞成主办方把装备的机动能力特别是竞速能力,即所谓“跑圈”,突出到一个不适当的位置,把射击和一些专业成绩都换算成速度进行评比。尤其是保障装备,应以本兵种(专业)作战(作业)效能来评定成绩。

二是107号坦克第一段赛程,主炮射击3发全部脱靶的失误要认真总结教训。首先,对“首战必胜”的意义重视不够。其次,停止间对固定目标射击(所谓静对静)是坦克射击中难度最低的,96A坦克配有上反稳向火控,三发全中根本不是问题。可能去年我军参赛队19发全中,使今年射击产生了“轻敌”的思想,操作不够严谨、规范。再次,弹着点散布过大,也没有规律,首发近弹,次发偏左,三发远弹偏右。125坦克炮千米靶密集度在0.3×0.3米以下,而这次射弹散布面有近百平方米。显然不是射手瞄准的问题,很可能是校炮后工况没有稳定住,使射线(弹道)在目标所处的距离上没有与瞄准线重合

三是103号坦克在竞速中偏向邻车路线,发生轻微碰撞,尽管很快分开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也是车长的一个失误。驾驶员在潜望镜中的视野非常狭小,不可能看到并排行驶的其他坦克,而车长可通过旋转360°的指挥塔观察四周,发现与邻车太近时,应指挥驾驶员避让。碰撞后邻车炮塔右转,火炮指向我车,并非“示威”,而是因为该车车长右侧近方位死角,须调转炮塔才能看到我车。

四是109号坦克在决赛中跑掉了左侧第一负重轮。首先,装备本身质量有问题,不容回避。复杂的路面情况传导到坦克行动部分,第一负重轮受力最大。因此第一负重轮除其他负重轮都有的曲臂轴和扭力轴外,还有专门的减震器。如果减震器强度和吸能不够,地面传导上来的力就会通过负重轮与曲臂轴硬磕,使曲臂轴折断,负重轮脱离。其次,参赛96A坦克最大的改进是安装了1000马力的发动机,并改装了新型变速装置,但传动部分和行动部分若没有加强或加强不够,相应部(组)件就会因强度不够而受损。再次,曲臂轴断裂有一个量变过程,而在检查保养时没有发现。可能减震器漏液或渗液,起不到减震作用导致曲臂轴撞击限制铁,曲臂轴产生裂纹。这些都可以通过液迹、裂纹和限制铁检查出来。第四个是客观原因。跑掉负重轮的路面是一段俄罗斯独创的连续“大搓板路”,这种路在现实战场上不会出现,在我军训练场上也没有设置。这种路起伏大于搓板路,小于大起伏路,最毁装备。依照高速通过“大搓板路”的标准去加强装备强度没有必要,徒增不必要的重量。

最后还有几点说明。一是我军参赛的96A改进型坦克22马力/吨,虽比俄方T-72B3M坦克25马力/吨要小,但已能满足作战要求。尤其是改进传动装置后,动力输出更加均衡、平顺,持续推力加大,特别在过连续突起障碍物时,优势更加明显。96A改进型给驻新疆部队试用,在海拔4000-5000米的高原山地作战,因供氧不足发动机输出功率下降,但余下动力仍能满足作战需求。二是参加“苏沃洛夫突击”赛的我86A步战车,在引进俄BMP-1步战车基础上研制,与俄BMP-2步战车没有大差别,都属第二代。在比赛中我86A车组能胜俄BMP-2车组,完全靠的是乘员素质、技能和全车协同。三是所谓被要求增加“配重”问题。其实并不是什么“配重”,而是备用履带板,总重不过百十千克,固定在车体前上装甲。在不安装主动反应装甲的情况下,这里原来就是备份履带板的固定位置。40多吨的坦克增加百十千克,对总重影响不大。

网友(点评):
作者:王洪光(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网友(点评):
ZTM 的混蛋。

网友(点评):
现在想想为啥人家指着鼻子骂都不敢还口的原因就在这。不行就是不行。骗骗小老百姓还行。

网友:
解释就是掩饰,幸亏是比赛,如果是战场上绝对坑大了

网友(2017-01-10):
战争是残酷的

网友:
从装配结构图和零件的装配关系看(图不清楚,如果红颜色拐臂与蓝颜色轴套配合是螺纹,那后面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假如不是螺纹配合,那就要说说了),假如红颜色拐臂与蓝颜色轴套配合是花键或光孔光轴配合,那么固定两个压块的螺栓应该是连接在那个蓝颜色轴套的端部,不应安装在红颜色拐臂的套上,两个压块的目的是压住红颜色的拐臂,防止拐臂从蓝颜色轴套上滑脱,从图片上的实际装配看,两个螺栓安装有错误,这是装配安装阶段出的错,按照这个图片上的安装,拐臂没有向外侧的轴向定位点.那个拐臂往外一拔就会掉下来,按图片的安装方式,坦克运行在坑洼的道路上时,轮子很容易掉下来。这么重要的武器设备,竟然在这个装配环节上出现这样的问题,让人不可思议。
另外这两个螺栓的受力状况不好,如果蓝颜色轴套伸出端能有空间的话,其上做出几段法兰台,大拐臂上也作出几段法兰台,法兰对法兰,再用多个螺栓连接更为可靠。

网友:
我在28楼说了下轮子掉下的原因,看看是否如此。

网友(2017-06-21):
换个角度看问题,坦克这种战争机器就是为了战争而生而不是为了比赛而生,检验其性能的最佳方式是作战能力而不是越野能力。正常的军事活动中坦克,装甲车出现故障是很正常的,96B作为主站坦克,其主要功能是辅助99坦克的,其生存能力和定位高度并没有很强大。而且纵观整个比武过程,中国军队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也可以看成96B直接对撕T72。我觉得各位的担忧没什么问题,不过请放心中国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