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安装

楼主(2016-08-17):
       如图:伺服电机配合滚珠丝杠(直径32导程5)带动红色安装板(370X4720X480,重为150Kg)在导轨上行走,由于安装板(红色部分)下面的地方被占用,所以伺服电机安装在其右侧,(2S内行走400mm左右,绿色部分为固定板)
       求教:这样安装伺服滚珠丝杠是否合理,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注意哪些地方,谢谢

网友:
a.下面没空间,中间上面可以搭龙门架放不?
b.精度要求不高,丝杆换同步轮,电机在一侧,但是两侧都加皮带

网友:
受力不均,负载有点重

网友:
不合理。会一直有一个逆时针方向的转矩存在,加剧丝杆螺母副的损耗。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建议用同步带

网友:
虽然不是很合理,丝杆承受弯矩,把丝杆选大一些,应该还是可以。

网友:
如空间足够,在丝杆右边再加一个单轨,受力均匀

网友A:
失败品,不要问我怎么知道……

网友(点评):
楼主过来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败品,不要问我怎么知道……

好吧,看来我得改结构了~~

网友:
这个结构其实也是可行的,主要是偏载推的时候要确保直线导轨和丝杠的中心线是平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看来我得改结构了~~

滑块位置如果用的平凡,增加自动润滑油泵
安装的时候注意平面度和直线度,对边注意力平衡
条件允许采用左右伺服对称运行
调节不允许想办法解决力平衡
如果尺寸小的话改气缸也行,不知道你具体要干什么。。

网友:
螺母存在扭矩,丝杆会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块位置如果用的平凡,增加自动润滑油泵
安装的时候注意平面度和直线度,对边注意力平衡
条件允许采用 ...

谢谢你的回复,使用还是蛮频繁的,一天可能在2000~3000次左右(来回),只能定期加油,主要是利用伺服可改变的速度以及可以精确位置,由于没有用过这种方式,所以想问下论坛里是否有类似的用法

网友B:
双滑轨的摩擦系数在0.1-0.2之间,如果调试水平不到位,摩擦系数还会加大,摩擦阻力300N,用单侧螺纹传动,再加上双导轨,调试困难,使用寿命短,这个方案基本可以舍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滑轨的摩擦系数在0.1-0.2之间,如果调试水平不到位,摩擦系数还会加大,摩擦阻力300N,用单侧螺纹传动, ...

学习了,双导柱结构不太好

网友C:
这个结构其实也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构其实也是可行的

可以说说吗?

网友:
这机构不合理!受力不平衡

网友:
这是个定量的问题而不是定性的问题。这种布置当然没有丝杠在导轨中心面上好,但并非绝对不可以。丝杠和导轨的选型计算对各种布置形式都有相应的计算模式,应该好好算一遍。另外,你的标题词不达意,这分明是丝杠与导轨的布置问题,跟伺服电机没啥关系。

网友:
理论上不合理,实际中这样用过,运行速度不能太快,对安装要求比较高

网友:
增加高度呗,看能否可行,不行的话参考7楼回复。

网友:
受力不均吧,想办法把丝杠放在中间

网友:
在导轨下面安装焊接机架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不合理 启动的时候 丝杆会受较大的弯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滑轨的摩擦系数在0.1-0.2之间,如果调试水平不到位,摩擦系数还会加大,摩擦阻力300N,用单侧螺纹传动, ...

看样子用的是直线导轨,摩擦系数没那么大,应该是0.01左右。

网友:
这个结构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考虑导轨的间隙,随着长度的增加会放大,上面的钣有左右晃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