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链中为什么把图纸上的直径公差换成半径

楼主(2016-08-17):
请问在工艺链中,为什么经常把图纸上的直径公差换成半径的。

网友:
你是学生吧,我依稀记得大学教材上有这个例题。不过转化为半径肯定是因为有尺寸与半径关联,比如孔里面有个键槽,然后工艺中先开键槽再加工孔,这个时候计算尺寸链会转化为半径,但是一半实际中很少遇到。

网友(点评):
是的,在孔里开个键槽,可是为什么啊

网友:
是不是图纸中有别的尺寸以圆心定位的,这时候需要换算到半径。

网友:
上个图纸,就容易分析和理解。原则上应该没有这种说法的:“工艺链中,经常把图纸上的直径公差换成半径的”。

网友:
弱弱的回答下,是不是那个需要标注的圆是小于半圆

网友(点评):
有小于半径,也有大于半径的

网友(点评):
有小于半径,也有大于半径的

网友:
把具体图纸发一下看看把,我来详细给你解答。

网友A:
因为工人一般是看着半径而加工的?

楼主:
发个图片试试

网友:
是不是精度高需要镗孔?

网友:
有这回事吗,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工人一般是看着半径而加工的?

半径实际中能够测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