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提示储存卡未格式化如何解决

楼主(2016-08-17):
加工中心在读取储存卡数据时提示  储存卡未格式化  读不了程序  如何解决  ?

网友:
应该是加工中心的读取程序与存储卡的格式不匹配,无法识别存储卡。

网友A:
看看是什么数控系统,什么样的储存卡;一些是U盘的,拿到电脑上格式化就行;Fanuc的是CF卡,不是U盘,电脑不能直接识别,要有一个转接卡,才能读取的。

网友(点评):
感谢 已解决 格式化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什么数控系统,什么样的储存卡;一些是U盘的,拿到电脑上格式化就行;Fanuc的是CF卡,不是U盘,电脑 ...

以前我有遇到过,请问是在CNC系统上把CF卡 格式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有遇到过,请问是在CNC系统上把CF卡 格式化吗?

一般在电脑上格式化已经用用读卡器链接了的CF盘。
在Fanuc数控系统上据说也可以:“在系统的引导界面下有一个选项,开机同时按住软键盘的最右端两个键,再启动电源直到进入引导界面再松开。”应该就有可以格式化CF盘的选项。可以试试。

网友:
格式化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