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度到底有没有必要跟平面度同时标注?

楼主(2016-08-17):
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说的都有,有人说在给定平行度的时候,平面度自然就会有保证,有人则说平行度与平面度限制的是不同的方面,需要分别标,且形状公差要小于位置公差,我现在也搞不懂了,想请教一下大侠们平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平面度是形状公差,平行度是位置公差,都需要的。

网友A:
有必要同时标注,平面度是形状公差,平行度是位置公差,两个不同的控制要素。满足平行度不一定能满足平面度,满足平面度不一定能满足平行度。

网友:
平面度小于平行度的。所以有些人说不用标平面度。

楼主:
我画了个示意图,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以A的上表面为基准,B的上表面虽然不是一个平面,但可以作为一个整体,上下有0.1mm的偏差,如果想要B的上表面是一个平面,还需要再规定一个平面度来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同时标注,平面度是形状公差,平行度是位置公差,两个不同的控制要素。满足平行度不一定能满足平面度 ...

同时标注的话,比如说平行度是0.037,那我平面度给多少合适呢?  0.03?  我觉得平面度也给0.037也可以啊?

网友B:
先要理解平行度和平面度的概念,平行度是指两个面或其他特征之间的关系,属于位置公差;平面度是指一个面本身的形状,属于形状公差。
如果需要保证两个面之间的平行度在一个公差范围内,那么这两个面本身的平面度公差必须小于这个公差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要理解平行度和平面度的概念,平行度是指两个面或其他特征之间的关系,属于位置公差;平面度是指一个面本 ...

形状公差小于位置公差,但是要小多少合适呢? 我现在搞不懂这个问题,我总觉得它俩相等就可以啊    面的偏差不超出范围就行呗

网友B:
相等也可以啦,不矛盾,具体设定多少看你装配精度而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等也可以啦,不矛盾,具体设定多少看你装配精度而定吧。

那我知道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知道了  谢谢

客气了。

网友:
“平行度”检测对象与基准平面的平行,检测时并不考虑基准的平面度;如果你对基准平面的平面度有要求的话就必须单独标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时标注的话,比如说平行度是0.037,那我平面度给多少合适呢?  0.03?  我觉得平面度也给0.037也可以啊 ...

平面度小于平行度,上传一个以前社区的帖子链接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9978&extra=page=2

网友:
平行度公差是能够控制平面度公差的,形位公差数值要小于位置度公差数值才有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形状公差小于位置公差,但是要小多少合适呢? 我现在搞不懂这个问题,我总觉得它俩相等就可以啊    面的 ...

     小多少,是看你和其他零件的配合要求。简单举个例子电脑CPU散热器,跟CPU接触的那块板。首先这块板上下面可以标注平行度,但是要求不高。但是跟CPU接触那个面就一定要标注平面度。因为他需要跟UPC的表面配合如果不平配合的面积就小导热效果就不好,虽然会有导热硅质(导热硅的导热系数跟金属的差的很多)。如果平行度要求高,平面度要求低的时候就可以不标平面度,因为如果要满足平行度要求就一定满足平面度要求了。反过来就需要标。

网友(点评):
很好的例子。

网友:
对应等级手册上可查得,是否单独标注,要看每个公司的已经确定的通用技术要求。但是,作为相应工艺的设备保证精度在临界状态时,必须作特别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