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锈钢管怎么翻边

楼主(2016-08-17):
我有一只不锈钢管,外径17.6mm,壁厚0.7mm,想单边翻直角边,外径到26mm(单边宽3Mm),请问需要怎么翻呢

网友:
我们原来的镀锌管采用的冲压的方式翻的,供参考。

网友:
数量只一件,只有做个扩管装置慢慢翻喽

楼主:
翻边后边上裂开了

网友:
有个不太成熟的建议,用硬质合金做模具,管子高速旋转磨擦,微量进刀,像热熔钻一样。

网友:
具体做什么用,其他方法不可以,焊接?

网友:
呵呵,这个活应该找做管接头的,这种扩口在O圈端面密封上经常用,不过楼主的管子太薄了,不知道模具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样

用旋压的方式加工,可以试一下。

网友:
分两步吧,一次不好完成,先冲压成45°后再压平。

网友:
分多次才行,而且不锈钢容易应力开裂,翻遍后应立刻去应力。

网友:
旋压应该可以吧

网友:
加热,做几个角度渐渐变大的冲头,完了用大锤打!试试看。。。

网友:
做个工装1,先顶成喇叭口,
再用工装2,慢慢拍打成型

网友:
中央空调热交换器汇管(紫铜)半自动翻边,通常是先钻孔,再用特殊的头子旋转使管件发热成型,全自动的好像是冲压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