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液压换向阀进行测试

楼主(2016-08-17):
本人要对工程车辆上的一个液压换向阀进行测试,目的是看液压泵与此阀是否匹配,本人对液压实在是不了解,希望有高手指点,应该测哪些项目,该怎么测?
恳请帮忙!

网友:
        首先需要核对阀的额定压力、流量、中位机能这些参数(样本上有,或咨询厂家)是否与此回路系统的压力流量机能要求相匹配。
    如果匹配,可以小批量的试装车试用。  如果不匹配,建议楼主不要进行测试了,因为即使现在测试没问题也难保以后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泵与换向阀匹配,感觉很奇怪的问题哟,一般多是换向阀和缸和马达匹配,泵和主溢流阀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