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小铜件加工求助

楼主(2016-08-17):
如图零件用什么机器加工,一般哪种加工厂可以加工,求朋友们介绍下

楼主:
为什么放不上图片啊

零件是直径2mm,长6mm,头部还有一个直径2.6mm的台阶外圆,中间打0.25mm通孔

网友:
没图咋知道

网友:
自动车床应该可以

网友A:
精度要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呢?

就小头正公差,其余没要求 ,降压用的

网友B:
用1050野村机自动仪表车床(带五根尾轴)加工,豪无问题

网友(点评):
成本极低,班(8小时)产量可达到3-5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050野村机自动仪表车床(带五根尾轴)加工,豪无问题

我现在是实验新机器,有个几百颗就够了   不知道厂家价钱怎么算

网友(点评):
那人家要收调机打样费(300-500元/批次)

网友(点评):
那样只要有仪表车床就可以了。手动的也行

网友:
多厚的?这样精加工试试激光

网友:
试试激光加工,激光能打0.2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