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SW装配体中部分零件批量另存的方法

楼主(2016-08-17):
我们设备的零件都是给外协厂做的,不同的零件要给不同的加工厂,有钣金的、机加工的、玻璃的,每次发图都要分别挑出来发给他们,费时费力,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将装配体中的部分零件批量另存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从源头抓起,不同类型的零件图号用不同的前缀
比如钣金的 S-XXXXX 机加的 M-XXXXX

网友A:
在装配体内做单独的配置用于不同的厂家,然后单独打包。。

网友B:
画零件图的时候,就把它分开存放在不同的文件夹里。

网友(点评):
对啊,放不同文件夹就好了啊,这还用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零件图的时候,就把它分开存放在不同的文件夹里。

我在实际操作中就是这样做的,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建模的时候就分开存放。

网友:
出图的时候将钣金跟机加件分开!

网友(点评):
我的做法事,导PDF的时候,将钣金跟机加件的pdf档分不同文件夹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图是什么图,是实体图还是工程图,工程图只需要保存不同的文件夹中就可以区分出来。

首先回答您的问题:实体图和工程图
我们的图纸给不同的加工厂格式也不同,钣金的直接给sw的三维图,机加工的给CAD的,其他的是PD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装配体内做单独的配置用于不同的厂家,然后单独打包。。

能具体说明如何操作吗?我只配置过尺寸和特征,装配体的配置只会一点,您是怎样用配置做到单独打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明如何操作吗?我只配置过尺寸和特征,装配体的配置只会一点,您是怎样用配置做到单独打包的? ...

首先是做好配置:
 然后打包就行了啊,打包出来的就是只有当前配置的零件,你可以包括工程图一起打包,打包出去之后在转成PDF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针对大家提的方法我在对我的工作补充一些细节。
我画图的时候是设计阶段,改动比较大,好多零件画上了可能也会删除不用,所以到最后设计完成的时候文件夹里会有许多多余的零件,零件的加工商 (因为零件改动太大╮(╯▽╰)╭) 可能也会变,前期就做好分类工作虽然可以,但是有大的改动时会比较麻烦,零件的重命名和移动也会增加工作量,装配体容易出错。
所以我想找一种方法,就是在设计完成之后再给零件做分类,并且不同类别的零件可以单独打包出来,方便给加工商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做好配置:
然后打包就行了啊,打包出来的就是只有当前配置的零件,你可以包括工程图一起打包, ...

具体配置什么内容,能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
没理解意思。

网友:
可以利用属性
在属性里面填写上加工方式

然后编写一个宏,读取属性内容,根据读取的内容转换格式到不同的文件夹

网友D:
这样也太懒了吧。。。。。你连分这种工作都想偷懒,我也呵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回答您的问题:实体图和工程图
我们的图纸给不同的加工厂格式也不同,钣金的直接给sw的三维图,机加 ...

分类存放

网友(2017-03-05):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我是出工程图的时候用的是多页工程图,机加工类出在一套多页工程图里面,板金类的另外处在一套工程图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也太懒了吧。。。。。你连分这种工作都想偷懒,我也呵呵了。

楼主只是想提升一下效率

网友(2018-01-24):
楼主有找到方法吗?总是把装配体中的零件一个个另存出来,效率低下呀~~~

网友E:
我有个方法,就是利用选择工具,这个工具可以判定每个零件的属性。
第一步,每个零件的配置属性,添加加工方法,钣金,机加工,就像15#楼一样。
第二步,用选择工具设置选择条件,选择全部钣金加工的零件,然后生成子装配体,保存起来
第三步,单独打开子装配体,打包。
最后,你可以用批量处理工具,转换格式。
如果不想破坏原装配体,可以另存一个新的来作为分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方法,就是利用选择工具,这个工具可以判定每个零件的属性。
第一步,每个零件的配置属性,添加加工 ...

是个好办法,万分感谢,没想到这么久的帖子还能有惊喜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