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不同材料选择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8-17):
蜗轮材料采用锡青铜和球墨铸铁在加工工艺,精度,成本,耐磨性的区别?

网友:
求度娘吧!

网友:
我们一般都用锡青铜,不容易发热。锡青铜的成本肯定高,球墨铸铁蜗轮常与淬硬钢蜗杆配对,低速重载。

网友:
用到蜗轮蜗杆付的地方,载荷都不大,精度、强度应该都能达到,关键看用场,如果速度不高建议用球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