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棒料自动上料机构的请教

楼主(2016-08-17):
       白色部分为运动部分,是与水平面垂直的吗?想要托起棒料,每块板的宽度必须大于棒料的半径,那样棒料会不会站在上边。最后再请教一下这个机构叫什么?补充一下,料棒为直径50*长度70mm的铜棒

补充内容 (2016-8-20 09:49):
角度是多少呢。。。。。

补充内容 (2016-8-20 13:08):
料件原始状态是错增复杂的一大筐

网友A:
看这个上料装置,非常稳定。

网友(点评):
要是能录一段工作流程视频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上料装置,非常稳定。

去年冬天做的,在公司试机的时候忘记拍了,后来发客户那里了

网友B:
白色部分肯定与水平垂直的啦;棒料不会停留在最上边的,应该会往前走,而且应该还有其他的往前送料机构的。
这设计很不错,有创意的感觉。

网友:
米斯米上有类似的案例

网友C:
该不该垂直?你觉得大于或小于什么角度的时候,这个提升装置对工件的摩擦较小,或对挤着要上车的那些没教养的乘客们有重新规整秩序的功能?
    ---机械,玩得够劲了,真的可以玩到人类的文明啊哲学啊什么的。

  不信?宾馆房间的门,为什么只能往里开?如果你住过的宾馆房间门,是往外开的,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走廊到头那间超级豪华套间,或者是愚昧老板开的愚昧旅馆。----当然,这里当然不包括给驴友们准备的老房改建的家庭式驿站。

 废话太多?你说那些棒料,是敢相信陌生人且愿意互相谦让的驴友,还是都生在一个地方还勾心斗角争前恐后的一群老乡?

对待哪种人就得玩哪套路子!

这个机构的奥秘,我玩过来且喜欢的机构,有两三种,真的跟对待人没什么区别。

还是说了半天“废话”,楼主啊,你这机构得花多少钱?
工件的走向交错,是功能的需求,这个当然没问题。
可,机构没必要也非要搞成这样的吧。

外侧是死的,内侧是活的,这就不知道能省多少钱,功能却一样。

关键是,你敢掏那么一点钱(功能机外发加工100块多点)做实物测试了,而且你会说我的注意不算挺坏的。

网友:
50直径70长有可能立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色部分肯定与水平垂直的啦;棒料不会停留在最上边的,应该会往前走,而且应该还有其他的往前送料机构的。 ...

我是看别人这么做的,视频中棒料不会立起来,但好奇他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上料装置,非常稳定。

层主可否草图讲一下原理,因为棒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产品,用处比较广,请教一下

网友:
这种曲轴结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不该垂直?你觉得大于或小于什么角度的时候,这个提升装置对工件的摩擦较小,或对挤着要上车的那些没教养 ...

您说的有点深奥啊,楼主这个层次的听不太懂。。。惭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不该垂直?你觉得大于或小于什么角度的时候,这个提升装置对工件的摩擦较小,或对挤着要上车的那些没教养 ...

对于白色部分是上下移动的,黑色是固定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该不该垂直?你觉得大于或小于什么角度的时候,这个提升装置对工件的摩擦较小,或对挤着要上车的那些没教养 ...

不知所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所云

这个机构,除了空料斗内最先到的几个棒料可能会有先后顺序的不确定性,之后,都是从被压在最下面的可怜虫开始往上提上去的。

料斗内现有的物料上面再增加物料,这些后加上去的棒料,也得慢慢跑到下面才能搭上这个电梯。

7楼的动画中,我是绝对选择左边机构的(当然是两套一组对称的机构)。

为什么?完全相同的功能表现下看成本!

然后,每个台阶的落差越大:

优点是,台阶较陡,料斗能多储备些工件的数量;每次提升的高度较大。

缺点是,物件越容易竖起或者掉回后干脆轴向相反。这是有方向要求的棒料的供料一大禁忌。
而且,行程大了,供料速度就下来了。硬是快速托上去?真的会变成弩能把物料射出去。

解决办法,就是尽量减少落差。这么做,有一个缺点,台阶的水平距离会变得较长,工件储备数量也会随之减少。但绝对稳定。

这种台阶错位式提升机构,还有个绝妙的功能:

这个供料机构不停止的情况下,按住最上面的工件别让它走(比如后道机构堵住了。。。),会发生什么样的美妙现象呢?
把手拿开(比如后道机构畅通了。。。),你又能看见多有意思的现象呢?

自己动手造个三四个台阶的样机,马上就能看见。真的很有意思。(用纸板都能做出功能样机的,你说得花几块钱?)

看见这个绝妙的现象,就会知道,即使下一道机构堵塞了,这个机构不需要停止供料动作,自己就会很艺术地等待前方畅通。

这个机构的最大优点:跟“供料机构内的拱形堵塞”一词永远拜拜。

当然,要供料速度,还得自己多琢磨和积累工件的比重、表面粗糙度对机构的影响。

我一个门外汉,全是靠功能机测试积累过来的。

网友:
很多玩具也是采用这种机构的。

网友E:
黄色为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构,除了空料斗内最先到的几个棒料可能会有先后顺序的不确定性,之后,都是从被压在最下面的可怜虫 ...

我一个门外汉,全是靠功能机测试积累过来的。
换句话说用钱砸出来的

网友(点评):
功能机几十块钱就能完事儿了,这钱都不愿意扔出去???????

网友(点评):
惭愧啊,不是不舍得扔,是不会扔啊

网友(点评):
所谓功能机,就是把“设计时最担心、变数最大的部分尽量简化后制造简单模型进行测试”。铁板可以换成纸板,100mm直径的料,可以拿10mm的料做缩小测试。。。等等。反正别花大钱。

网友(点评):
谢前辈耐心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构,除了空料斗内最先到的几个棒料可能会有先后顺序的不确定性,之后,都是从被压在最下面的可怜虫 ...

多谢耐心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黄色为运动

就是这个东西!请问能提供一些资料吗

网友:
很简单,50X70的料送到最高一层时你应该有一个横送料的动作的吧,再做一个高度可调的挡板把竖立的料推倒或推回原料架就OK拉!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白色运动部分如果与水平垂直,可能效率比较慢,最好是与水平成一定角度,这机构有很多设置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
什么意思?是将产品从最底层(最矮的)运动到最高层(最长的)吗?如是的话,气缸+线规就能搞定

网友(2019-01-01):
我们叫阶梯上料机,
有气缸动力的,有电机动力的
倾角要有的,70°左右(个人认为影响料斗尺寸,和垂直与推板横向压力)
推板要放在最外侧,老妖舍友说的不对。
铜棒不仅会直立着,还会直立叠罗汉。
要考虑铜棒掉落到料斗的磕碰,会损伤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