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旋盖机构方式的探讨

楼主(2016-08-17):
各位大侠能否集思广益为小弟提供这种螺纹盖的开盖与关盖机构方式?能否分享相关资料,在此谢过

网友A:
既要旋转运动,还要轴向运动,轴向运动和旋转运动要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关,和螺距有关,旋紧可以用力矩控制,有点复杂。可以去参观啤酒厂,看他们是怎么旋盖的?

网友(点评):
如果轴向运动是柔性的,旋转运动用摩擦式的(如攻丝机过载就打滑),这样是不是就不需要有严格按精准的比例控制了

网友:
电动扭力扳手,

网友(点评):
不能人工

网友A:
电动扭力扳手肯定快,我们汽车上就用这种扳手拧螺栓,特别快。但还是人工操作。

网友:
轴向用弹簧预压/预拉,扭矩用电机。

网友(点评):
目的是设置旋盖缓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扭力扳手肯定快,我们汽车上就用这种扳手拧螺栓,特别快。但还是人工操作。

可以设计机构做成半自动,

网友:
流水线的话采用气动扳手

网友(点评):
没有人工全自动。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
材质。。。。。。

咱们不得先看看这玩意儿是不是能瞎折腾的脆弱闺女,还是一直放养的野丫头抗折腾。。。

网友(点评):
大神说的话就是不一样

网友(点评):
管盖是PC,管子是PP

网友(点评):
所以问的嘛。看来还得把她分类到不能瞎折腾的那种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世面上的产品

网友B:
去看看自动旋盖机资料,如果你有需要我这也有一些我收集的,也可以给你

网友(点评):
邮箱多少?

网友(点评):
能给发一份吗? 253051880@qq.com

网友(点评):
给你发过了,你看看收到没

网友(点评):
大侠,发我一份吧!164688023@qq.com,谢谢!

网友(点评):
是否可给我也发一份!谢谢好人! 243656540@qq.com

网友:
扭转前用压簧压着盖子,然后用伺服电机控制扭力。

网友:
这玩意哪用的?
是检测螺纹的还是产品安装的?
塑料的还是金属的
铁磁性的还是非铁磁性的?

网友(点评):
小管子是装液体的,产品安装,流水线,材料是管盖PC管子PP

网友:
没有见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要旋转运动,还要轴向运动,轴向运动和旋转运动要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关,和螺距有关,旋紧可以用力矩控制, ...

就是楼下所说的“轴向用弹簧预压/预拉,”这就是柔性的随动的方式。我也觉得这种柔性的方式可行。

网友:
没有用过啊,不过个人建议可以办两个运动分开,下面的部分作轴向直线运动,瓶盖夹紧装置预调预紧力,作旋转运动,感觉蛮好实现和调试,根据不同的螺距调节不同的参数就好

网友(点评):
盖子与管子螺纹如果错开就不知道要转几圈合适了

网友:
旋进去时加扭矩限制器,旋出来时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要旋转运动,还要轴向运动,轴向运动和旋转运动要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关,和螺距有关,旋紧可以用力矩控制, ...

轴向运动和旋转运动是肯定要的,看了下视频,应该是设置了一个打滑过程,让它拧紧后自动打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向运动和旋转运动是肯定要的,看了下视频,应该是设置了一个打滑过程,让它拧紧后自动打滑。

设定固定力矩,就可以实现打滑的功能,就如皮带传动,超过允许载荷会打滑。轴向运动怎么实现?

网友:
干啥使啊

网友(点评):
自动开盖和关盖

网友:
参考下攻牙丝锥的攻牙刀柄,扭矩可调式
爪子抓住瓶盖,往下旋转,旋转到底后继续旋转,达到扭矩峰值后自动放松。然后下一个

网友:
口红机构

网友:
气缸和气动马达

网友:
不知道什么材料和尺寸。

给你提供一个思路,看看是够可行。

需要包含两个运动,旋转和轴向移动。

两个零件可以分别实现旋转和移动动作。

如上盖固定,但可上下移动;下杆旋转,但不能移动。或者相反、

具体的加持力,旋转力矩及运动零件的选择可以根据你实际情况。

网友:
旋盖可以用伺服电机的转矩模式,现在旋盖机好多都用这种模式

网友:
没有说明讨论什么啊,是装配还是结构?

网友:
我在9楼问过材质。从图片上看螺纹的终止样子,大概能猜出来是塑料类的。

但,咱们搞机械设计的,不能靠猜或靠“我才不信”去判断一个机构的合理性吧。后果会很痛很痛的。

这种软软的材质,拧多大劲、拧进去几圈,都是小事一桩。

关键是,怎样才能不破坏那个圆圆的、软软的螺纹终止头。

换句话说,课题,仅在不压伤不蹭伤螺纹开始段的同时怎么把螺纹对接好,使盖子毫不费力地旋下去。

解决方案:其实,只要喝过旋盖型瓶的饮料的社友,都应该条件反射性地做过这个标准动作。

没有?出去多买几瓶饮料,别一口喝完,慢慢看看自己在干嘛,一定要分解分解再分解地去分析自己的手在干嘛。

我是6、7年前做过这种材质的旋盖设备,只是说好了是非标,那就得保密,没法放出来图片。

其实,该说的方案,已经说得挺清楚了。

网友:
不知道拧几圈没有关系的,选个磁力的那种扭力控制器,专门用于旋盖机的,控制扭力,到达扭力后就是打滑

网友:
帅哥有见过攻丝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自动旋盖机资料,如果你有需要我这也有一些我收集的,也可以给你

大侠,发我一份吧!164688023@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发我一份吧!,谢谢!

给你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自动旋盖机资料,如果你有需要我这也有一些我收集的,也可以给你

求分享fangxuvip@163.com

网友:
都快过了六天了,也等了六天了,怎么还是看不见类似“先反转再正转”的词儿呢?

网友(2017-03-07):
旋盖结构解决了吗?

网友:
韩国有款制片机上有这个结构,其实很简单,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可以去医院看看这个机器。

网友(2019-08-12):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自动旋盖机资料,如果你有需要我这也有一些我收集的,也可以给你

411608077@qq.com 求分享

网友:
提供一个简单的方法,网上搜机械爪。例如SMC的。可以同时进行旋转和抓取动作。不用搞这么麻烦,一套就1w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自动旋盖机资料,如果你有需要我这也有一些我收集的,也可以给你

发份资料看一下,谢谢  574191743@qq.com

网友D(2020-05-16):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8-23 15:22都快过了六天了,也等了六天了,怎么还是看不见类似“先反转再正转”的词儿呢?
挖个贴,请问反转怎么确定首段螺纹卡到位了?我今天旋了好几遍螺栓螺母,反转要靠卡的一个声音,可是不懂设备怎么确定反转多少角度呢?

网友:
以前闲暇给别人兼职弄过类似的旋盖机,翻了翻移动硬盘,居然还有图和样机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挖个贴,请问反转怎么确定首段螺纹卡到位了?我今天旋了好几遍螺栓螺母,反转要靠卡的一个声音,可是不懂设 ...

听见声音了,就好办了啊。

这个“卡”的声音怎么来的?一定是两个东西从一定距离迅速靠拢或磕碰才会出现的吧?

带阻尼的传感器,只要比这个靠拢速度低,是不是就能获得触点的离合?

网友: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5-17 07:42
听见声音了,就好办了啊。
这个“卡”的声音怎么来的?一定是两个东西从一定距离迅速靠拢或磕碰才会出现的吧?
带阻尼的传感器,只要比这个靠拢速度低,是不是就能获得触点的离合?

学习了,谢谢老前辈

网友:
旋转用软轴上下弄个气缸之类的机构呗

网友(2025-02-19):
扭矩限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