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圆皮带输送滚针抖动问题

楼主(2016-08-17):
    最近在做的一台检测设备,其中一段想用双列圆皮带(PU)来输送直径2mm的滚针,滚针长度在10mm左右

主结构

主结构

        已经做好的如图所示,其中主动轮和被动轮之间间距为1m,长度不能再缩了,在圆皮带上安排了多个分拣口(皮带下发吹气分拣)。主被动轮选用的是U型槽的,准备再做个梯形槽试试。
       实物做好后,发现圆皮带中间抖动较大,滚针输送过程中甚至出现了从皮带间掉落的情况,增加了三组辅助轮后抖动依旧比较明显,无法应用
       尝试了改变皮带张进度,皮带供应商(主要是皮带粘接位置工艺更好)
       还是会出现比较无规律的抖动

      所以在这里请教各位,还有什么招可以减少皮带的抖动么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实现类似的滚针输送么

网友A:
既然方案 和成品做出来了,(虽然方案已经好像失败了)  改进方法就是增加皮带导向件 吧它卡在一个  尼龙槽里面。

如果重新设计劲量参考一些连接器设备 插针 排料 自动上下料结构。(因为这些机构已经做了 几十年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B:
圆皮带中间抖动较大是支撑轮跨距大,加上强气流造成的。
增加一些支撑轮就可以解决。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搬运这个钢针要干嘛(送到哪里想干嘛、中途是不是有质检等检测。。。。。。。。。),

所以,也就所以没什么好建议可说了。

无论怎么说,怎么想起用这样极其不稳定的输送线?

起码,一条同步带反过来用,先用空机高速转动,主动轮那里,拿个美工刀现扣出V型槽,都会比这个稳定。。。

为什么震动?这就是典型的“理想状态下设计也许应该没问题,可现实却很残酷。因为公差误差这玩意儿永远都会缠着你不放”。

各元件本身的尺寸误差、安装误差、驱动速度的变化带来的各部位松紧度不一、载体和被载体表面光洁度的误差。。。。。。。。。。。。。。。。。。。。。。。。。。。。。。。。。。。。。。。。。。。

为什么掉落?你那个钢针,被人家托着太舒服了,都忘乎所以了,都把自己变成锲子掰开皮带呢。。。

网友:
自动上料用,速度一般不高,在轮间加U形板托

网友D:
你这中间跨度很长都没有对皮带限位的,不从中间漏下才怪。建议用U型轴承对顶,每隔一段布置一对,只要保证皮带间隙不致产品掉下就行。如果用托板的话,阻力增大了,皮带容易打滑。

加U型轴承

加U型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方案 和成品做出来了,(虽然方案已经好像失败了)  改进方法就是增加皮带导向件 吧它卡在一个  尼龙槽 ...

感谢建议
连接器装配机在youtube上找了一些,上料方式与速度上未能达到要求
会再试试你尼龙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皮带中间抖动较大是支撑轮跨距大,加上强气流造成的。
增加一些支撑轮就可以解决。

感谢建议
会尝试增加支撑轮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搬运这个钢针要干嘛(送到哪里想干嘛、中途是不是有质检等检测。。。。。。。。。),

所以, ...

感谢分析
是检测设备,希望做到超高速,由分拣方式决定选用这个方案的

网友(点评):
你不说清楚那个分拣方式是啥样的,谁也帮不上你的。

网友(点评):
这就像“没有一个零件是可以完全独立存在的”一样,一个设备中的一个单元或一个机构或一个零件,一定有并且必须有和它上下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中间跨度很长都没有对皮带限位的,不从中间漏下才怪。建议用U型轴承对顶,每隔一段布置一对,只要保证 ...

感谢建议
会尝试此解决,届时反馈效果

网友E:
说实话,你这个我看明白的第一反应就是肯定不能成功,首先就是你说的抖动,而且针容易夹到皮带里面,掉料很正常的,而且皮带还不能太紧,太紧的话时间长了对皮带不好。从设计角度来看,我觉得你在功能实现上想的有点复杂了,对你的其他功能也不是很明白,但是我觉得皮带做成一体的应该也不会影响使用的,而且避免了掉料、夹料等问题,就算皮带松了也不会有很大影响。一点拙见,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搬运这个钢针要干嘛(送到哪里想干嘛、中途是不是有质检等检测。。。。。。。。。),

所以, ...

在双列皮带中央,滚针下方吹气分拣

网友(点评):
一面绿一面黄的轻载输送带,中间一路搞出V型槽,再沿着这个槽打孔,比这个就稳定多了吧。4、5mm厚的输送带,普通铣床都能搞出来。。。

网友F:
园带下侧与两侧加限位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你这个我看明白的第一反应就是肯定不能成功,首先就是你说的抖动,而且针容易夹到皮带里面,掉料很 ...

感谢建议
如圆皮带方案最终无法满足效果,会尝试平皮带铣槽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园带下侧与两侧加限位板

感谢建议

网友:
皮带刚性差了,硬是要用圆皮带的话,就用大号的皮带,大幅增加主动轮直径或包角,下面加强力弹性张紧轮,上面还得加限位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