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升降机构可以承托2T的东西

楼主(2016-08-17):
要承托2T的东西升降,除了用液压缸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机构可以代替呢?
请各路大师指点指点。

网友:
螺旋升降机。

网友:
能托2吨的机构太多了

网友:
没条件限制的话,电动葫芦,卷扬机......多了去了

网友:
    2T的太多了。可以某宝搜 SWL 升降机。

网友:
梯形丝杠升降机

网友:
丝杆升降机

网友:
对的,螺旋升降机,标准的东西,成本低,配套t型减速机,可以做成平台。

网友:
老板豪车的后备箱里应该就有一个。

网友:
这东西,直接购买了,不要自己设计了,市场上有很多。

网友:
建筑用施工升降机

网友:
行程多少?
' Y! F' w: T+ W' E4 h要是不大,千斤顶也行。- U6 ]0 E' i3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