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错误:53怎么解决

楼主(2016-08-17):
如图,solidworks workgroup PDM里面,文件删除不了,总是出现库错误,是什么原因!哪位大神指导一下啊!

网友A:
会不会是权限问题造成的,删除文件时用管理员权限试试。我好像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只是有时打不开程序文件,提示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权限问题造成的,删除文件时用管理员权限试试。我好像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只是有时打不开程序文件 ...

管理员也删除不了,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