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和同步带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6-08-17):
(1)我看很多同步带的文档在计算使用什么同步带的时候都要求计算功率?可是如果使用步进电机,无法计算功率,那么应该如何选择同步带?
(2)已知载物台最大符合5kg,左右移动距离10cm,上下移动15cm,前后移动6cm,要如何计算使用的电机总类和同步带,同步轮?
(3)设计这一类三维传动机构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吗?
(4)如何把步进电机的轴更换为丝杠的?(意思为不用联轴器。)
(5)使用联轴器会损失精度?在摩擦力比较大的环境下联轴器是不是磨损会比较严重?

网友:
我的算法:1.先计算拉动物体的惯量,计算加速度,然后计算所需电机的转矩;计算物体保持匀速运动时的功率,可作为电机所需的最低功率。2.同步带选型需知最高线速度;3.需注意的事项太多了,包括带轮齿数,张紧等等。
你的精度要求都没提供,不知道你要干啥。螺杆步进电机的结构和联轴器你得多了解一下

网友A:
步进电机,它的选型标准是力矩。同步带也可以换算到力矩选型。感觉您的结构可以参照数控机床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它的选型标准是力矩。同步带也可以换算到力矩选型。感觉您的结构可以参照数控机床的结构。

确实,力矩对步进挺重要的,步进电机的重要参数包括保持转矩等,而且由矩频曲线可以看,高速时,扭矩下降厉害
而同步带本来多用于轻载高速场合,有点矛盾。。

问一下,都知道伺服电机要考虑惯量匹配,而一般步进电机好像没怎么提及这个,这个难道完全不用考虑,感觉不大可能
惯量对加减速还是很重要的吧。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步进电机更要惯量匹配。虽然步进的转子惯量比伺服的要大的多。但其没有过载能力以及可能是开环控制,容易丢步。

网友:
回答LZ,我习惯一切的计算都从终端算起,你的例子就是从同步带带动的东西开始,你要达到怎样的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
要达到怎样的速度,然后你选择的皮带能不能承受那个符合(会不会断/时间长了会不会变形)

然后通过上面的参数,结合二楼说的,就能知道应该是选同步带,齿轮齿条还是滚珠丝杆,这个时候就定下来连接方式了

然后才定要不要联轴器,联轴器精度是有保证的(目录上有它能承受的转矩,正常不超过就能用,否则找厂家麻烦)

与此同时,通过T=9550p/n等公式也能知道电机的型号了

你的第四点,你说的步进电机自带丝杆那种?有的卖,专门有这样的电机
便宜的连驱动一起500人民币搞定。。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
背景:我想做一个类似磨光机的设备,现在设计的是一个机械臂的XYZ轴的传动机构。要磨光的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面(近似),有突出的地方就把它磨掉,最终形成一个光滑面。
已知:(1)一块要处理的材料约为5kg重,Z轴的传动机构的承载重量还需要加上X、Y轴滑台的重量。
         (2)Y轴的移动速度约为3.7cm/s(整块面长度是11cm,约3秒要走完整个行程,太久了担心材料损耗材料太大)
             X轴速度没有太大的要求,不过要克服砂带的摩擦力。
             Z轴速度没有太大要求。材料的宽度是6cm左右。
问题:    a.物体移动时主要需要考虑克服砂带的摩擦力(这个砂带的摩擦力或者摩擦系数怎么看?)和电机同步带的负载如何算?
             b.步进电机,同步带,同步轮的选型。
(请帮忙给出一个方向,设计步骤,公式等等,再次感谢各位的帮助。)
PS:(1)我知道同步带的设计要计算功率,但是这个功率具体指的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整套系统的功率还是电机的功率?步进电机因为速度的不一样,似乎并没有一个标定的功率可以计算。
       (2)步进电机在同步传动计算中的选型的公式(计算力矩?)需要同步轮的直径,但是我现在设计时全部都不知道的,怎么算?

网友:
楼主搞懂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