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停机时,会发出异响,求找原因

楼主(2016-08-17):
求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如上图是钢线放线机构;电机是 2。2KW  6极;减速比 5.66;  电机端链轮32齿,线盘底部链轮57齿;线盘直径1M,重约90KG;电机变频器控制;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是,线盘停车时,会发异响,像是减速头里齿轮碰撞的声音,看上去,感觉线盘刹不住车一样(线盘有惯性);起动的时候和运行时没有有异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救一救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齿轮齿面已经磨损了

网友:
齿轮有间隙或者电机安装不到位

网友A:
我们曾经有个直流调速电机带动的减速箱,齿轮声音大。在减速箱里想了很多办法,没有效果。后来把电机控制改变一下,没有声音了。原来表象在齿轮,原因在电机。供您参考。

网友B:
你减速时间设定的多少?可能太短了

网友:
可能是分度圆的啮合尺寸问题

网友C:
线盘有转动惯量,如果电机的刹车时间过短,相互发生作用,可能会出现齿轮的碰撞声音。

网友(点评):
请教,照片上看电机并不是刹车电机,普通三相异步交流电机可以用变频控制刹车时间吗?

网友(点评):
目测图片上既不是刹车电机也不是变频电机,何来刹车时间过短过短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盘有转动惯量,如果电机的刹车时间过短,相互发生作用,可能会出现齿轮的碰撞声音。

赞同

网友(点评):
有道理,看变频器设置了。

网友D:
感觉是停机时间过短,缓冲少。
我认为就和坐在火车上,在站点停车一样,整列火车惯性比较大,火车头减速快的话,就会感觉到每节车厢都要撞一下才能停下来。是因为挂钩间有间隙并且车头减速太快。
延长停车时间,或加设包闸

网友E:
选带刹车的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减速时间设定的多少?可能太短了

电气方面我不太懂,听电气工程师说是0。3秒;变频器也没接刹车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曾经有个直流调速电机带动的减速箱,齿轮声音大。在减速箱里想了很多办法,没有效果。后来把电机控制改 ...

谢谢,也有这种可能。换了个电机,效果是好了点,但是还是不能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盘有转动惯量,如果电机的刹车时间过短,相互发生作用,可能会出现齿轮的碰撞声音。

请教一下,如果要缩短刹车时间,在控制方面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带刹车的电机试试

因为在运行过程中,可能要有两个速度切换(变频控制),所以不能用刹车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停机时间过短,缓冲少。
我认为就和坐在火车上,在站点停车一样,整列火车惯性比较大,火车头减速快 ...

谢谢。停车时间太长的话,放的钢线就会多,就会乱。有没有好的,缩短停车时间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停车时间太长的话,放的钢线就会多,就会乱。有没有好的,缩短停车时间的办法?

在电机前一步加制动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如果要缩短刹车时间,在控制方面有什么好的办法?

那么,线盘也增加一个刹车装置,通过电气控制,与电机停机时同步刹车。

网友:
刹车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曾经有个直流调速电机带动的减速箱,齿轮声音大。在减速箱里想了很多办法,没有效果。后来把电机控制改 ...

赞同,齿轮升降机构,电机带动减速机转动,升降时感觉是齿轮在发出响声,其实是电机的问题,检查一下电机的接线,或者控制方面

网友:
可能是盘转动惯量较大,电机刹车时间设置太短了

网友F:
换成伺服电机,或者线盘加刹车,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成伺服电机,或者线盘加刹车,可不可以。

谢谢你的建议,现在基本解决了,变频器停车模式 改为 斜坡停车,再加长停车时间(之前是用快速停车模式)

网友:
变频调速控制缓慢减速停机 这样对齿轮的冲击就小好多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只要电机功率扭矩足够,对于伺服电机、变频电机出现抖动、异响,可以从电机控制参数方面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