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涨套是怎么加工的,如何保证回弹又不开裂

楼主(2016-08-18):
今天厂里有款产品跳动总是超差,用的是涨轴工装,涨内孔
以内孔定心车外圆,打表发现涨轴跳动大,以为涨轴的涨套有问题,因为还有一套
就把涨轴拆了,看外观以为只是普通的涨轴,拆开才发现,仅仅是四瓣钢套(互不相连),中间
用几个橡胶条隔开的,请教了工装厂家,他们说这种涨套的特点是涨紧行程大,而且不容易因为过涨破裂,在机械手上用的比较多。
这四瓣钢套,容易理解怎么加工,就是先整体磨好,再切开,中间的橡胶条是怎么做到刚好卡紧不开裂,又能保证回弹呢?
问厂家,只说是用模具做的,但具体做法没说。那位了解的帮我道破天机啊。

楼主:
这种涨套是怎么加工的,如何保证回弹又不开裂

今天厂里有款产品跳动总是超差,用的是涨轴工装,涨内孔
以内孔定心车外圆,打表发现涨轴跳动大,以为涨轴的涨套有问题,因为还有一套
就把涨轴拆了,看外观以为只是普通的涨轴,拆开才发现,仅仅是四瓣钢套(互不相连),中间
用几个橡胶条隔开的,请教了工装厂家,他们说这种涨套的特点是涨紧行程大,而且不容易因为过涨破裂,在机械手上用的比较多。
这四瓣钢套,容易理解怎么加工,就是先整体磨好,再切开,中间的橡胶条是怎么做到刚好卡紧不开裂,又能保证回弹呢?
问厂家,只说是用模具做的,但具体做法没说。那位了解的帮我道破天机啊。

楼主:
所谓模具,难不成是把切好的四瓣钢套(定位)放到一个圆筒里,插上锥轴
然后倒入融化的橡胶,然后等固化后取出。不知道我这么想对不对。

楼主:
这样的话,随着使用次数增加,橡胶和钢套不会脱离吗?
尤其是在机床使用环境中,油污、高温在所难免,如何保证使用寿命呢?

网友(点评):
成熟产品,肯定有相当的使用寿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随着使用次数增加,橡胶和钢套不会脱离吗?
尤其是在机床使用环境中,油污、高温在所难免,如何 ...

估计端面为提高附着力也做了一定的措施。

网友:
中间的橡胶条只是便于装配的侧隙控制,宜小不宜大就行。

网友A:
     不知道开口的涨套是否能达到很高的精度。
     8年前做的一副类似楼主图片的涨紧机构,主体是封闭连续的,内孔带锥度,四壁线切割出槽子便于变形,底部还加装了螺纹套便于顶出工件,锁紧靠螺丝拉紧,内锥度孔受力后外圆柱膨胀。材料45调质处理,用了这么多年,精度还在5μ以内。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啊,这种胀套技术也是国外进来的。 你那个胀套应该不常用。生产线上的应该是弹簧钢淬火的。

网友B:
你说的回弹,指的是收缩吗?让涨套收缩。
跳动大的问题找到了吗?
主观猜测:这种胶热熔时能粘在钢铁上。在涨套收缩位浇铸即可。

网友(点评):
不一定是热熔,液态的几组份掺到一起,浇铸后固化。只是猜测,不知道什么胶符合这个使用要求。

网友(点评):
关键技术

网友C:
你是想解决精度问题,还是想了解这个零件的制作工艺?

前一个问题需要数字说话,你的产品要求的跳动是多少,加工出来是多少?你打表测轴跳动是多少?你拆的夹具与实际用的不是一套,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涨轴工装本身是多个件组成的,是否有测量数据说明肯定哪个件或所有件都有问题?在这些问题没弄清楚之前就判断这个带橡胶的套有问题似乎比较草率。理论上说,这个套机加工过程如果没问题,内外圈跳动或同轴度合格,弹性如何实现对精度都不会有影响。

第二个问题,橡胶与金属联接技术已经成熟应用了数十年了,太多地方用这种结构。你可以用玻璃胶自己试试。当然,作为工装制造,需要完整的工艺措施:固定金属件、灌胶、保持定型、固化……。你想做这个吗?不会吧。

网友:
你问厂家肯定不会告诉你的,技术保密还是要的,况且现在中国很多小企业都是借鸡生蛋,买一套别人的产品拆开再仿造,很多企业最痛恨这种行为了。甚至是代工厂在偷着做,贴自己的牌子在卖!

网友:
这个产品应该算非标产品,非标产品一般都会工艺保密。这个涨套比普通涨套结构简单多了,估计在受力比较大的地方不适用。

网友(点评):
恰恰相反,精度高,耐磨,强度好。

网友D:
猜测一下,这个涨套的塑料还是一般的塑料,里面可能有弹簧钢丝绳之类的,甚至里面是相通的,至少是有卡槽,看不到而已。如果报废了,可以弄破它,再看看。

网友:
不知道国内有没有掌握这种工艺。
看到的都是外企产品。

网友(点评):
你看到的这种涨套,一般直径的变形量可以是多少?

网友(点评):
跟结构(轴向拉紧形成限制)有关,,从精度和磨损角度看,变形量小一点好。个人观点,精度较高的孔定位精加工的话,径向0.02-0.06 左右吧,差一点的,0.05-0.2都可以吧。

网友:
这种胀套一般来说,不存在开裂问题。

网友:
由于不像传统胀套材料要用弹簧钢,这种胀套可以采用高强度高耐磨性的材料。

网友:
值得大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开口的涨套是否能达到很高的精度。
     8年前做的一副类似楼主图片的涨紧机构,主体是封闭连 ...

你好,看你们是坐凸轮加工的,你们公司在哪里啊?

网友(点评):
浙江省台州市

网友E:
加工方法应该和这种减震橡胶差不多。

网友(点评):
至少相差甚远\(^o^)/~

网友F:
哪个公司的夹具?海伯格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开口的涨套是否能达到很高的精度。
     8年前做的一副类似楼主图片的涨紧机构,主体是封闭连 ...

能把结构拿出来看看么,我也做过类似的,不过没有5um。

网友(点评):
是的,5um不易。而且不很稳定。

网友(点评):
外圆柱还有2丝锥度,因为是封闭的且一次性装夹外圆磨精磨的,夹具自身的精度是很高的,被加工工件内孔要求也比较高,内撑位置有讲究。

网友:
这种涨套叫做全断开型,是为了保证均匀的夹紧,其他非断开型,会一端紧一端松,影响跳动,这种可以做的比较长,

网友(点评):
对,真正实现了长圆柱六点定位。

网友(点评):
至少是接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把结构拿出来看看么,我也做过类似的,不过没有5um。

能不能讲讲看,人家国外的重复精度能够做到重复精度0.002,我们怎么不能保证0.005,差距在哪里?

网友:
说用的模具钢,没牌号,不怎么相信,了解到的都是用弹簧钢做的,印象中热处理工艺比较麻烦

网友(点评):
这个就可以不用弹簧钢了,涨缩依靠橡胶了吗。

网友:
我们公司也有好几个工装用的涨夹具,也很好奇加工工艺

网友:
一体成型的吧,猜测连接的橡胶里可能有钢丝,环成整圈

网友:
里面没有钢丝什么的,确实是全分离结构。寿命24小时干的话,三年问题不大。最终报废也是因为金属部分磨损。
橡胶配方是核心,他们有专门的一个博士在搞这个,所以想一时半会达到德国人的水平,大家都懂的。
这个配方的博士跟厂家的协议也到期了,到时候肯定又有几家新的企业会推出类似结构。

网友(点评):
这就对了

网友H:
楼主,遇到跳动大的情况,可以看下磨损状况,这个是可以修复的。例如直径60.67的涨套,这种涨套的涨紧范围为1个毫米,就算使用时间长了,我们按照0.6来核算也是可以涨紧的。当然如果是加工精度要求很高,那就另当别论,需要实际验证下了。如果验证不行,可以修复下,做尺寸小的工件也是可以的 。

网友(点评):
专业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开口的涨套是否能达到很高的精度。
     8年前做的一副类似楼主图片的涨紧机构,主体是封闭连 ...

连续结构的涨套我也见过也做过,比如常见的ER卡簧。这种断开的涨套还是头回见到,比较好奇。精度现场测量一丝,就是担心橡胶使用寿命不长。

网友(点评):
ER的我理解属于断开的,台湾的好的精度也最多5到8μ。我说的是两端都封闭,中间割开几个槽子

网友(点评):
不会的,国外的成熟产品。

网友(点评):
27楼说的很专业。

网友(点评):
大批量生产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点评):
比较贵,小批量谁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回弹,指的是收缩吗?让涨套收缩。
跳动大的问题找到了吗?
主观猜测:这种胶热熔时能粘在钢铁上。 ...

我说的回弹意思就是收缩,橡胶和钢套的附着力是关键啊。我们现场问题找到了,涨套精度没问题,是工件太重不好摆正引起的跳动大

网友(点评):
那就要在工件放置环节想办法。增加辅助支撑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解决精度问题,还是想了解这个零件的制作工艺?

前一个问题需要数字说话,你的产品要求的跳动是多 ...

我没有说这种工装的精度有问题,而且现场检测已印证。我头次见到这种涨套结构比较好奇。碰到不懂的想了解一下,更谈不上做这个了,大侠了解钢铁和橡胶固连这方面的知识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点评):
刺探商业机密啊\(^o^)/~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猜测一下,这个涨套的塑料还是一般的塑料,里面可能有弹簧钢丝绳之类的,甚至里面是相通的,至少是有卡槽, ...

没有钢丝绳,照片可能拍的不全,橡胶和钢套是隔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工方法应该和这种减震橡胶差不多。

应该有相似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个公司的夹具?海伯格

不是,就是这边本地一个工装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遇到跳动大的情况,可以看下磨损状况,这个是可以修复的。例如直径60.67的涨套,这种涨套的涨紧范围 ...

看来大侠是内行啊,您说的工装公司不会这么巧和我说的是一家吧。现在问题解决了,排除工装的原因。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来大侠是内行啊,您说的工装公司不会这么巧和我说的是一家吧。现在问题解决了,排除工装的原因。

这种涨套是德国人独特技术,德国也没几家的。国内包括我们家也是走兼容路线,一方面可以使用自己生产的涨套,一方面兼容德国涨套,这样在必要的时候用德国涨套。
目前也就自动上下料中,对涨紧范围有要求我们才使用德国的。
我们自己也做这种全分离的,但是寿命预计也就一年。
全分离的解刨图就像第一张图片。
第二张是我们自制的这种类型夹具。涨套也是自己做得。
第三张是我们自制的不是全分离的涨套类型,内经117的。

国内的只能是走区别化路线,价格低,还得保证根据产品定制化绝对成功。实际上做的是加工方案和服务。

网友(点评):
明白了。你们也有类似产品。就是橡胶及粘接的工艺和寿命尚有差距。

网友(点评):
性价比也许也不错。可以根据自己的产品加工特点和要求选择。

网友(点评):
工作台上红红的残留物,就是用的胶吗?

网友(点评):
涨套内孔是锥度的吗?用锥销推进去张开涨套?谢谢!

网友:
全分离结构。

网友:
应该是加工好后剖开,再通过模具定位灌胶,中间的胶只是连接作用,实际精度在套加工时的精度和心轴的精度

楼主:
谢谢大侠详细解答,这边工装厂也是这么说,机械手由于定位精度的原因,涨套的形变范围要大一些才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涨套是德国人独特技术,德国也没几家的。国内包括我们家也是走兼容路线,一方面可以使用自己生产的涨 ...

谢谢大侠详细解答,我们这工装厂也是这么说,由于机械手定位精度的原因,涨套的形变范围要大一点才能满足。

网友:
胶与钢体连接方式很重要,开口的胶应该是相互连接的,并与钢体有咬合位,在钢体中间应该还有孔,使开口位置相连,这样可以保证胶体的整体型,只要胶的配方做好,使用寿命应该可以的

网友(点评):
木有小孔的,单纯橡胶配方好。

网友(2019-11-29):
路过,我们一款产品三坐标检测,产品底部有一个直径4mm,深度5mm的孔,无法一次定位检测,想把孔延伸出来检测,有没有好的定心方式

网友(2022-04-16):
这个东西简单,主要是橡胶材料要耐疲劳老化性好就OK,开套模,就可以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