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怎么加工五角星或桃心

楼主(2016-08-18):
哪位大侠有宏程序可以用2轴车床加工五角星,或者桃心的程序,请求分享。

网友A:
在数控车床上,径向上是不可能加工多形状的零件的,即使是车铣复合机床,也很难做出象你所说的零件.

网友(点评):
朋友这句说得有点过激哦,我朋友就会用数控车床车五角星,和桃心。

网友:
线切割,激光切割

楼主:
这个肯定是可以实现的。就是X轴和主轴旋转轴的相对移动。就是宏程序怎么写的问题。

网友B:
不用宏程序,开启极坐标直接用xb轴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宏程序,开启极坐标直接用xb轴就可以

大侠,能给个具体的操作吗?两轴的普通数控

网友:
数车上怎么加工非回转体类零件   楼主指教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数控车床上,径向上是不可能加工多形状的零件的,即使是车铣复合机床,也很难做出象你所说的零件.

你孤陋寡闻了,是可以的,没有数控之前用的是仿形车,就是径向移动是随着靠模的外形移动,典型的就是发动机的凸轮轴。现在很多企业还在使用。数控车只要主轴能定向就能实现。看看土豆视频,这技术早就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孤陋寡闻了,是可以的,没有数控之前用的是仿形车,就是径向移动是随着靠模的外形移动,典型的就是发动 ...

国产的数控车可以吗?别异想天开了,您想,主轴要达到100r/min以上才能起车削作用,那么,系统的响应速度能反应过来吗?除非是很大直径的零件,否则,切削速度是跟不上的,就是能车,其表面质量也达不到的.再说,对于简单,形面少,的免强可啃出来,对多边形状的,根本就行不通.

网友:
G32的端面螺纹切削即可,多看看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侠,能给个具体的操作吗?两轴的普通数控

你是哪个系统的机床?

网友:
图形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数控车可以吗?别异想天开了,您想,主轴要达到100r/min以上才能起车削作用,那么,系统的响应速度能反 ...

不是100r/min 只要10m/min线速度就能切动了要看材料而不是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个系统的机床?

华兴920和KN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华兴920和KND

我厂只有knd的机床,但是我查了一下,它是没有极坐标和主轴定位的,做不了星型或心型的
不知道现在的knd系统是否有这两个功能

网友(2016-09-18):
引用 网友B:
不用宏程序,开启极坐标直接用xb轴就可以

你说的不是两轴的啦,要两轴加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厂只有knd的机床,但是我查了一下,它是没有极坐标和主轴定位的,做不了星型或心型的
不知道现在的knd ...

试试这个程序

01234
T1

M3 S20
G0X33.0Z0.0

G32 X31.5 F100

X25.61 F106.02

X23.22 F43.02

X22.22 F18

X22.04 F3.24

X22.42 F6.84

X23.41 F17.82

X24.95 F27.72

X26.84 F34.02

X28.79 F35.1

X30.38 F28.62

X31.22 F15.12

X31.34 F2.16

X30.5 F15.12

X28.59 F34.38

X25.85 F49.32

X22.66 F57.42

X19.05 F64.98

X15.11 F70.92

X19.05 F70.92

X22.66 F64.98

X25.85 F57.42

X28.59 F49.32

X30.5 F34.38

X31.34 F15.12

X31.22 F2.16

X30.38 F15.12

X28.79 F28.62

X26.84 F35.1

X24.95 F34.02

X23.41 F27.72

X22.42 F17.82

X22.04 F6.84

X22.22 F3.24

X23.22 F18

X25.61 F43.02

X31.5 F106.02

M30

网友:
knd和fanuc 通用 楼上

网友E:
个人觉得拿来装B可以,没有实用的意义。我也有车过

网友:
金工实习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拿来装B可以,没有实用的意义。我也有车过

正解,车五角星和桃心,只能显示勤奋学习,有一定的技术水平,无实用效果!

网友:
这个还真没实际看过~上网看看视频开开眼吧~呵呵

网友(2019-06-29):
T0101M3S30
G0X28Z1
G1Z0F0.2G99
#1=0
#2=0
#3=0
N1G1Z#1F0.2
N2G32X10F50Q#2
G32X28F50
#2=#2+72000
IF[#2LT360000]GOTO2
#2=0
#1=#1-0.02
IF[#1GE-1]GOTO1
G0X150
Z150
M30

网友(2020-02-11):
用端面螺纹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