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设计,连杆成一条直线后,摆杆能不能锁紧

楼主(2016-08-18):
这样设计,连杆成一条直线后,摆杆能不能锁紧,而不用油缸的推力,也不会打开

网友:
不行,就算油缸加了力,这个结构钢性也不很好。

网友:
看得不是很明白,你能否把运动方向也标出来?固定铰点,和运动铰点,标清楚。

网友(点评):
这个简图确实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死点原理,搜一下快速夹钳,对你有帮助。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际不行。看下机械原理关于死点的解释

网友:
铰链机构的死点

网友:
草图画的模糊,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表达的什么。但是大体猜想到你的意思,这个机构有问题

网友:
就算油缸受力,也会打开的

网友(2016-12-09):
油缸的角度需要调整死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