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薄板如何打圆台通孔

楼主(2016-08-18):
请教各位前辈。在2mm厚的不锈钢薄板上钻圆台形通孔,能不能办到?我是想在薄板上安装轴承座,螺栓不能超出背面平面。。貌似这个很难办到。。。难
。。

网友A:
打个锥度孔,没有问题。

网友B:
2mm沉M3的,完全没任何问题。打孔不方便,大批量用标准样冲直接冲沉头孔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mm沉M3的,完全没任何问题。打孔不方便,大批量用标准样冲直接冲沉头孔就是了

对哦,可以用标准样冲冲个沉头孔,这个我还没有想到,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个锥度孔,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