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刀槽强度校核

楼主(2016-08-18):
水流经过圆筒,根据公式计算耐压强度P=2*t*σs/D,如果存在退刀槽,有没有必要考虑退刀槽的影响,毕竟退刀槽的直径大于圆筒直径,特请教这方面的专家

楼主:
按照我们这边实际生产经验,是没有问题的(比如退刀槽耐压40兆帕,打压到40兆帕左右是没有问题的),具体尺寸能放到什么程度就不知道了,有没有在这方面研究的专家

网友A:
    退刀槽如果决定了最小壁厚的话肯定是对整个圆筒的耐压强度有影响的  不知道楼主应用在什么设备上  一般油缸钢筒加工时壁厚都会留有比较大的余量 所以一般都很少考虑退刀槽的影响    如果楼主需要核算的话应该按退刀槽的孔径及壁厚核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刀槽如果决定了最小壁厚的话肯定是对整个圆筒的耐压强度有影响的  不知道楼主应用在什么设备上  一般 ...

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是肯定不是以退刀槽壁厚来最终决定,肯定有一个当量直径来衡量。我这边是搞石油油井设备注水仪器的,入行时间短,所以想看看哪位前辈能指点一二,指明方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