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摘录书中运动学题目玩玩,计算汽车受力?

楼主(2016-08-18):
因算出跟书中答案不一至,特贴上来跟大伙玩玩,有闲情写写过程回复!偶尔做做还是蛮有保健效果的,你说呢!(补充摩擦力计算:(gsina-3)*M=(9.81/√(5)-3)*800=1109.732297484N)
至此书上答案全验证!@动静之机 最后一步小解已补上

网友A:
今天比较懒就不写了。大致草纸上验算了一下Ff的值算的不一样。其他符合答案。
求导,求斜率,求出角度。曲率直接根据曲率公式算得。
受力分析,分切向和向心分别算。
想了一下,有一个表述不是很清楚的地方:加速度为3m/(s^2)。 这个加速度如果没有特殊表述的话应当是合加速度,我按这个来算结果是错的。后来把3当做切向加速度来算就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比较懒就不写了。大致草纸上验算了一下Ff的值算的不一样。其他符合答案。
求导,求斜率,求出角度。曲 ...

没特别说明,加速度方向显然就该和速度方向一致→切向
大侠想多了,好好读下已知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没特别说明,加速度方向显然就该和速度方向一致→切向
大侠想多了,好好读下已知条件

其实切线方向的已经就是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切线方向的已经就是合了

向心加速度和切向加速度分别都存在。我认为合加速度跟切向加速度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C:
有错就改,然后补齐答案。。。。。

网友(点评):
动侠你的曲率半径数字书写失误,想问下怎么没算摩擦力呢?

网友(点评):
我其实想知道那个摩擦力是怎么算?

网友(点评):
原来小车在减速行驶(我算完那个摩擦力才知道)

网友(点评):
-_-! 抄还抄错了。 摩擦力=(3-9.81(Sqrt(5)/5)×800

网友(点评):
摩擦力=(3-9.81(Sqrt(5)/5))×8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心加速度和切向加速度分别都存在。我认为合加速度跟切向加速度还是有区别的。

嗯 没考虑到向心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错就改,然后补齐答案。。。。。

http://www.cmiw.cn/thread-468410-1-1.html
花开有长短,庆幸此时有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错就改,然后补齐答案。。。。。

http://www.cmiw.cn/thread-468880-1-1.html
动侠有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