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滚子轴承安装问题

楼主(2016-08-18):
     本人菜鸟,有一个旋转机构,如图。 用普通轴承,中间重力会使两头轴往上翘,因此准备选用一对单列圆柱滚子轴承,但发现型号很多(NU、NJ、等),不知道该怎么选,而且不知道怎么安装定位(这个是主要问题),百度上甚至连一张实物安装图片都没有。  请大神指教,不慎感激!

楼主:
图补上了,之前拍的900多k传不上,拿起红米手机拍70多k就传上了

网友:
你这10kg的载荷,普通轴承指的是深沟球轴承吗?改成圆柱滚子还不是一样翘?干嘛不增加轴的刚性。

网友(点评):
当我想楼主轴承选型时,看到这条回复直指问题核心,这就是我们虾米和大师的差距,我们的思维经常被一些表象带走,而忽略了核心东西

网友:
两个圆柱轴承,一个选定位轴承(外圈有挡边),一个选不定位轴承(内外圈可以分离的)。建议看机械设计手册第三卷,轴承设计很重要,需要注意的细节很多。和工况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