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帖】唐氏螺纹真的能有效防松么?

楼主(2016-08-18):
介绍:http://wenku.baidu.com/view/934fbe73f242336c1eb95e6d.html
总感觉和双螺母没区别,没有说的那么玄幻,而且加工难度增加的不是一点半点。不管受力状态怎样,上螺母也就是单独的螺母,松脱是自然的;下螺母在上螺母松动的情况下一样是普通螺母。这整体上和双螺母没太大区别吧?只不过是把“问题”点从下螺母移到了上螺母。大侠们怎么看?

网友A:
我也觉得好像不行,如果左旋螺纹先松,右旋螺母不也松了,并且螺纹牙被削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好像不行,如果左旋螺纹先松,右旋螺母不也松了,并且螺纹牙被削弱了。

这正是我觉得有问题的地方,怎么感觉像是个“噱头”呢,而且目前为止,我还没见到哪里在应用。

网友:
其实很简单,就看中国高铁用不用!!!市场会检验一切,但从曝光来看,螺纹半边左,半边右,意味着半边受力,在同样的受力要求下,你的螺杆要求就得成倍增加,越大倍数越高,这是个硬伤。无解的硬伤。

网友B:
柯南大侠跟螺栓杠上了,嘿嘿,分享点有趣的东东好了。翻八爷老帖看到的概念,顺手八卦了一下。要是意犹未尽可以把论文里的参考资料再看看。

网友(点评):
下载了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柯南大侠跟螺栓杠上了,嘿嘿,分享点有趣的东东好了。翻八爷老帖看到的概念,顺手八卦了一下。要是意犹未尽 ...

谢谢分享 下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