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自动筛选方案

楼主(2016-08-18):
各位大侠
小弟有一个东西,如图所示,想用一台设备实现所有零件的自动筛选。
下面是小弟的初步想法是采用多层振动筛实现,各位大侠帮忙提提意见。
1、螺丝是很容易筛选,最底层收集,直接振动筛落料实现。
2、最难的是橡皮筋,按我现有理解,他是柔性的,跟钣金缠绕或者勾在一起,基本上就没办法处理了。
3、镀锌钣金件如果采振动筛+滑槽处理由于零件尺寸和形状会导致卡料或者不同零件跑到同一个滑槽里面。(本人能力有限,暂时没好主意)
4、黑色圆柱零件和钣金零件,最大通过体检是很接近的,要实现高效筛选,并不能采用振动筛直接落料分离,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一个回转体,一个是钣金件,暂时想不到特别简单的方案,复杂的有。
5、零件回收要求,不能掉漆,不能损坏。
小弟肯能能力有限,大家觉得做这么一台自动化设备可行性有多高?现有阶段的水平,觉得要低成本实现挺难的,如果不计成本,当然能做。
都说非标单机很难,现在确实觉得挺难的。

实际物料摆放

实际物料摆放

零件规格

零件规格

网友:
知道什么是水滴图吗

网友:
如果不能全自动化,可以用一部分人工,比如橡皮筋。首先分拣出橡皮筋,再进行其它筛选。

网友:
全自动肯定是不行的,震动落料挺好的,如果再加上离心落料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
人工加机械

网友:
橡皮筋可能要人手分拣了,这个最麻烦;其他的,可以按金属和非金属分类,再按照体积形状再用设备分类。

网友:
大家提到的振动不会对零件造成损伤或者掉漆??

网友:
可否做成输送带,上架磁铁,各段控制磁力大小或者在水平输送带上各段加不同规格滚栅,个人愚见。

网友:
先把橡皮筋选出来,考虑用电磁铁,然后用振动筛网对大小件进行分离。

网友:
先让它们潜水,橡皮筋会浮起来,再用网带爬升,漏掉螺钉,转间隔条向下斜坡,漏掉小一点的物件,再转大间隔条斜坡一级一级的漏掉,最后留下的是最大的东西。

网友(点评):
谢谢大神意见,思路一下开阔了。

网友(点评):
可以先试试,是否加振动还要看效果。

网友(点评):
最终没准备接这个业务,有几个风险点:1、橡皮筋缠绕,2、震动筛选或者落料其实有些零件通过尺寸差异并不大,容易不同零件掉一个槽或者导致落料孔堵塞。3、最重要的是客户不想出太多钱。

网友(点评):
没有量,没有持续性。那就全部人工。立个网筛,人工筛出分拣。

网友(点评):
No money no talk

网友(点评):
思路很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