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报个价,参考一下

楼主(2016-08-18):
材料304,粗糙度1.6  牙ZG1/8    批量,一个多少钱?
(用冷拉光料是最实惠的,产品也不需要做任何处理。)

网友A:
上批量做模具最经济,若车的话连料带加工完15元左右(包括热处理、表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批量做模具最经济,若车的话连料带加工完15元左右(包括热处理、表面处理)。

这个东西需要模具?表面处理?没认真看图吧

网友B:
一.长棒料(φ14或14.5)热处理,固溶。
二.内外圆成形,方案1.2150.6六轴自动车,60秒1件;2.单轴自动车,120秒1件;3.简易数控车300秒1件,4.C3040六角车300秒1件。台式铣床或仪表车铣扳手扁,50秒1件(使用夹具看我的帖子)。因各地的加工费用不一样,你可按当地的价格计算。自己设计的非标批量高效的钻铣床夹具

网友(点评):
支持一个。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长棒料(φ14或14.5)热处理,固溶。
二.内外圆成形,方案1.2150.6六轴自动车,60秒1件;2.单轴自动车, ...

这个东西用弹性夹头夹,牙就没法做了啊。不锈钢本就难加工,还是锥牙,切削力太大。

网友(点评):
我曾用这类设备加工过M36×1.5和G3/4内螺纹,30秒一件。这活才ZG1/8的螺纹,如从效益最大化考虑,该选用更小规格的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长棒料(φ14或14.5)热处理,固溶。
二.内外圆成形,方案1.2150.6六轴自动车,60秒1件;2.单轴自动车, ...

是304材料吗?那请问您选用的是什么丝锥?通常新丝锥加工十来个之后就出现钝化,切削力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批量做模具最经济,若车的话连料带加工完15元左右(包括热处理、表面处理)。

这个要开模具。。。。。。。。

网友:
走芯机弄完,,牙车好在攻。。。。不锈钢有专门的丝攻,贵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长棒料(φ14或14.5)热处理,固溶。
二.内外圆成形,方案1.2150.6六轴自动车,60秒1件;2.单轴自动车, ...

求一个 批量高效的钻铣床夹具
17245271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