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运转的轴密封问题求助

楼主(2016-08-18):
200r/min的液压冲击器(冲击和旋转同时进行,冲击压力有100bar)的油封密封不住,密封污水(污水中含有砂砾什么的),如果用加强石墨或者加强铸铁的话,配合间隙是多少?磨损情况怎么样? 哪位大侠用过这种硬介质密封啊???

网友A:
发动机曲轴那油封应该可以吧,已经很成熟啦

网友B:
速度具体是多少?我们采用机械密封。速度是1400转/分钟。

网友C:
有种密封圈叫高速旋转轴密封圈,应该可以用。具体怎样,可以去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种密封圈叫高速旋转轴密封圈,应该可以用。具体怎样,可以去查一下。

还有这种密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种密封吗?

也叫唇型轴封。

楼主:
唇形密封也不行   时间久了也漏油 不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曲轴那油封应该可以吧,已经很成熟啦

那是什么密封  不太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具体是多少?我们采用机械密封。速度是1400转/分钟。

这种密封还不如唇形密封吧   这是不是开些个沟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密封还不如唇形密封吧   这是不是开些个沟槽?

我们用过,您用过吗?

网友D:
首先,你这个转速不算高速,其次,这种工况应先算PV值再确定密封材料,最后,你给个预期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过,您用过吗?

没有  因为有冲击  所以这种密封不是个我们这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这个转速不算高速,其次,这种工况应先算PV值再确定密封材料,最后,你给个预期寿命。

恩 是不属于高速  您这等于没说

网友(点评):
你错了,高速和中低速密封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 是不属于高速  您这等于没说

内容是我后改的  标题我就没改  不用纠结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