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浆泵机封密封环如何配对?

楼主(2016-08-18):
  渣浆泵机封密封环如何配对?浆液没有腐蚀性,采用YG6/YG8可以吗?

网友:
看设备的说明书,看它用什么密封环材料的。我记得以前我工作的那间厂的无油空气压缩机活塞环就是用这个YG6的,需要定期更换。
没有腐蚀,当然可以用YG6/YG。但注意,渣浆泵机经常用机械密封的,密封圈密封的辅助的。

网友:
YG6/YG8是可以的

网友(2018-03-03):
不谈介质谈腐蚀,未免有点儿草率吧!由工矿——介质,温度,压力,速度等信息,才可以确定密封型式,其次才可确认密封材质。

网友(2018-06-11):
这个应该和介质有关系吧。温度,压力。pv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