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过SW焊接件这种别扭的情况吗

楼主(2016-08-18):
破口焊的重影,大神们是怎么处理的?是跟焊接选择零件的顺序有关系吗?

网友:
这些位置用到剪裁功能。

网友:
裁剪掉就行啦,难道要将焊接后的形状也要画上去?

网友:
看不出有什么别扭,据实画就行呗,不能影响零件的特征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