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学习过重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8-18):
如图,用焊接结构件画了个图,现在要单独把最外面的槽钢框架导成CAD图纸给工人加工,如何快速操作呢?
      最笨的方法是——将其余的隐藏掉。
      可不可以像CAD那样建一个图层,或者将外框单独建一个组(类似块)?
试了一下,插入——特征——组合命令,显示“不能生成对于输入实体为共通的单一实体”,大神们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分成几个零件,组装在一起---这得重新画

要么做配置

网友A:
用得重画?选中那几个部件,然后点右键,在菜单中插入到新零件,就成了一个新图,我经常这样干。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方便快捷,大神!

网友:
妹子?
你这图直接隐藏用作工程用途的话要出问题的,貌似干涉重合部分都在上面
你发张照片给我,我手把手告诉你

网友:
在特征树里的“切割清单”里操作

网友B:
如果需要给某根型材单独出图,可以借鉴这个:
http://solidworks.e-works.net.cn/document/201305/article16081.htm

网友:
另存为另外一个文件,再将不要的删除或者隐藏,剩下最外面的槽钢框架,再生成工程图,再转autocad.

网友:
复制这个文件,然后删除多余的。形成一个新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个所说之法皆笨亦。对于焊接件而言,在工程图的工程视图属性管理器有选择实体按钮,点击它,选择要出 ...

这样的做法能影响到切割清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个所说之法皆笨亦。对于焊接件而言,在工程图的工程视图属性管理器有选择实体按钮,点击它,选择要出 ...

焊接件图纸的物料清单其实是切割清单,对吧
隐藏/显示实体其实不对切割清单有影响,对吧
你的做法会造成图纸和物料清单不一致,对吧
自相矛盾的图纸是会出问题滴

网友(点评):
恼羞成怒了?罢了,那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反正回答问题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给某根型材单独出图,可以借鉴这个:
http://solidworks.e-works.net.cn/document/201305/article ...

这个办法是最合理的

网友(2016-11-14):
学习了  顶起10楼

网友:
切割清单,不知道你们的单位用这个清单不?反正我们是不用的,只看引线明细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给某根型材单独出图,可以借鉴这个:
http://solidworks.e-works.net.cn/document/201305/article ...

还是这个好。。。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得重画?选中那几个部件,然后点右键,在菜单中插入到新零件,就成了一个新图,我经常这样干。

这个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这个好。。。顶起

请教社友,刚刚试过这个方法,不过出现如下提示,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给某根型材单独出图,可以借鉴这个:
http://solidworks.e-works.net.cn/document/201305/article ...

刚刚发错了,请教社友我按照该方法试了一下,这个提示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发错了,请教社友我按照该方法试了一下,这个提示是怎么回事?

这个不清楚,我也是网上搜的
公司电脑没SW,没法试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468074&pid=3749763
为什么我的2015版本找不到这个功能,我是在装配体上才做的,选了几个零部件,右键找不到你那个功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个所说之法皆笨亦。对于焊接件而言,在工程图的工程视图属性管理器有选择实体按钮,点击它,选择要出 ...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说的方法在SW2015版本上怎么操作?

网友(点评):
都说清楚了,是2010版的新功能,你2015版能没能吗。拜托我那回帖都有图片的,难道上面没写清楚吗

网友:
我 没有怎么看 不知道是不是理解错了, 我想说出工程图 是选择零部件好不 分解毛线 点那个就出哪个的工程图好不,标好尺寸给车间加工就好了,还隐藏 删除都在忽悠人呢,建模型的时候注意不要合并就好了 我其实是个菜鸟,才学1个礼拜

网友:
版主,想问一下你这槽钢是自己画还是标准库直接下载?

网友(2016-12-14):
还没接触过焊接件!!

网友:
有介绍吗?至少来点文字说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