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接线端子安装专用工具

楼主(2016-08-18):
       有下面图片所示的这种接线端子的专业安装工具吗?现在都是工人用手直接插上的,偶尔有松动脱落的。有没有专业工具?

网友:
这种插簧端子,松动不是安装工具造成的
一个是本身的质量问题
另一个是选用母端 要根据公端片状端子的厚度和宽度选择合适的
可以看看JST

网友:
真的好像没有见过接线端子安装专用工具,都是人手插的吧;接线端子若松,用钳子钳紧一下接线端子就行了。

楼主:
空间很小,尖嘴钳都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