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震压力表表盘鼓起,示值偏低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8-18):
最近测试设备,出现一个怪现象,如图所示,查了下压力表的原理,想不明白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哪位大侠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
如果是波登管原理的话,觉得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啊

拆解后发现,其实是内部轻微泄漏,导致表内憋压,显示压力为管内压力和表内压力的差值。

网友(点评):
从现象到原理,很棒!

楼主:
还有一种可能是膜盒压力表,表腔内憋压造成的。

网友(点评):
拆解了一个发现还是波登管结构,只不过在内部焊点有轻微泄漏,导致憋压后压力示值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膜盒压力表,表腔内憋压造成的。

酒侠,憋压是空气没排出去造成的吗?

网友(点评):
是的,表壳上是有个排气孔的,但由于需要密封防止里面的防震油泄漏,所以有一个橡胶堵盖,可以形成一定的压力。

网友:
如果一般的维修人员,对已经损坏的压力表,会直接更换。但楼主对问题很是执着,并拆解压力表,了解结构和工作原理,并找到故障原因,厉害!

网友(点评):
抱歉我是一名质量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