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移动的轴

楼主(2016-08-18):
需要实现一个轴可以左右移动,同时利用摆动气缸可以摆动90度,怎么给这个轴施加左右移动的动力,有见过这个结构,但是忘了移动的动力标准件是什么了

网友:
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可以实现左右移动的机构很多,液压,气动,电机带动都可以。

网友:
不知道你要说得是什么,上图吧

网友:
需要可以左右移动,又可以摆动90度。没这么看明白

楼主:
轴要实现轴向移动300mm,径向转动90度,两个动作有先后顺序

网友:
花键轴套

网友:
滚珠花键

网友A:
提问题的时候,自己先以陌生人的思路先看一遍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清晰,是不是有异议。如果语言表示不清楚,最好用示意图。

简单的告诉你,你的手抓着一根轴,可以实现左右移动,旋转90°,不信,你试试.......

网友(点评):
应该问,你是想抡,还是想捅?

网友(点评):
赞同,大侠说话还是惬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问题的时候,自己先以陌生人的思路先看一遍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清晰,是不是有异议。如果语言表示不清楚, ...

谢谢你的提示。
这也是我一直会犯的错误,因为实在不知道怎么去以陌生人的思路去看一个问题。

网友B:
直线移动的气缸连接线规滑块,其中滑块固定,线规移动,线规另外一段连接摆动气缸,这样,摆动气缸的某一点就是复合运动,
即在直线移动同时在做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线移动的气缸连接线规滑块,其中滑块固定,线规移动,线规另外一段连接摆动气缸,这样,摆动气缸的某一点 ...

线规是什么?

网友C:
楼主说的直线运动+旋转运动,THK上面选个滚珠丝杆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直线运动+旋转运动,THK上面选个滚珠丝杆就是了。

滚珠丝杆是丝杆旋转,滑块移动的,两个运动件。这个是同一根轴既要旋转又要移动,我见过一个很简单的机构就是想不起来

网友:
用滚珠花键